[家居] 坏了的洗衣机应如何处置

楼主(2024-07-03):
2016年买的LG波轮直驱洗衣机,6.5KG,1500元。 当时没买松下,是因为觉得它的进水口还是排水口不太喜欢,电机也一般。
用了6年,主板坏了个三极管,导致进水电磁阀故障。经过指导,自己修好了。

现在,听家人说洗衣最后剩余时间会变动,有时剩8分钟了,突然又变10多分钟。  我观察的时候,洗衣机脱水不停止了,显示还剩1分钟,我盯着两三分钟还是全速运转,没耐性就关了。

卖掉吧,这东西就废品价30元。有点可惜。

修吧,又是老东西了(相对这质量来说),外壳也锈了。换个主板估计接近200,值得不。     现在的松下洗衣机能不能用十年以上?

我买的美的小洗衣机,一个月用3次吧。2年时间触摸键也坏了一个。

网友A:
我家现在用的是松下。但是不平衡问题很恼人。衣服少了还不行,震动得厉害,折腾半天,报故障U13。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按键不灵。换过面板,用不到半年,常用的按键就开始失灵。再一个问题就是中途加衣服不允许。

网友:
京东以旧换新,找有补贴的换,政府补贴最高10%,旧机也能折点

网友B:
拉到户外,扔块铁进去,全速转成一地零件。  各方向提前架好高清摄像,完事发各大视频平台。

以 b 站为例,每 1k 播放量对应 ¥3 收益,播放过万就有望超越卖废品。
作为参考,这个洗衣机转出了好几百的收益: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9E411n7F9/

既然要坏,没技术修好,就发挥下娱乐

网友:
别迷信松下洗衣机,杭州生产的,也容易坏,海尔的我用了不错

网友:
我用的荣事达15年,啥事没有,

网友:
西门子到货就是坏的,修好不到一周又坏。投诉后才给换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家现在用的是松下。但是不平衡问题很恼人。衣服少了还不行,震动得厉害,折腾半天,报故障U13。另外一个 ...

按键失灵在这都不是事,换微动开关

网友:
题目帮你想好了:狠人暴怒锤砸垃圾LG波轮直驱洗衣机

网友:
俺家还是老式的滚筒洗衣机,大概十几年了吧,期间就自己换了个保险丝,其他都没有问题,看来还是机械多的容易操些

网友:
现在不是正在搞以旧换新嘛,刚好拿去顶钱,还有人帮忙运走

网友:
荣事达,用了快十年,看了抖音中了毒,没事就想把波轮桶拆下来清洗
前年冬天,进水阀开始滴水,懒得换,天热就好了,再用几年就以旧换新抵50元吧

网友:
买贵的不就行了  省事

网友:
老的洗衣机其实修几次还不好就没必要修,因为到后来配件到处出问题,一年修十次也有可能,
至于如何处理可以吧电机拆下来,如果是铜线的话,还有外壳如果是铝的也拆下来,其他部位就只能卖废品了,也就几十元。

网友:
老式洗衣机,没什么利用价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按键失灵在这都不是事,换微动开关

是电容感应触摸开关,不是微动开关。松下的设计理念比较先进,但使用感觉不太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电容感应触摸开关,不是微动开关。松下的设计理念比较先进,但使用感觉不太好。 ...

那就更简单了,用锡纸包一下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到户外,扔块铁进去,全速转成一地零件。  各方向提前架好高清摄像,完事发各大视频平台。

以 b 站为例 ...

我这洗衣机应该没这能耐,感觉坚持不了两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更简单了,用锡纸包一下线圈

我的美的洗衣机 触摸键也坏了个。。。按了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