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我的众仪突然精度下降1%

楼主(2024-07-04):
昨天最初还没事,后来感觉不对了,以为板子问题,最后发现时表的精度下降了
用众仪调好的100Ma,现在众仪自己变了

是坏了呢,还是温湿度问题呢,电流电压精度都是统一下降约1%

这个表就显示还是100ma,虽然不是用它设定的,但是说明以前设置时众仪精度没问题

我去,这是怎么回事,快去抖音请我是不会修!

网友A:
哪个表准呢,表多了就是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表准呢,表多了就是烦

哈哈,原来都准,现在众仪突发症状

网友B:
大佬你的示波器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你的示波器多少钱买的?

哈哈,好像500多吧,忘了

网友C:
温飘?

我发现一个ad584板子动了电烙铁后,数值也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飘?

我发现一个ad584板子动了电烙铁后,数值也变了

哈哈,不是板子问题,这是表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刚从被窝儿里拿出来的?

网友D:
时辰不对,选个良辰吉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时辰不对,选个良辰吉日就好了

哈哈,我得看看黄历了

网友:
放冰箱冻一冻就好了

网友:
遇事不决洗刀盘

网友E:
我的702S每次拿出来测电阻都差别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702S每次拿出来测电阻都差别很大

哈哈,这个可能是转盘接触电阻的问题

网友F:
快去万用表吧找“我是不会修”

网友:
阿修:我是不会修,又多一块表玩

网友:
99.2也不怎么影响内阻测量精度,还行。哈哈

网友:
应该是设定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温湿度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快去万用表吧找“我是不会修”

哈哈,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