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焊接电源用铜排更好还是用铜绞线更好的讨论

楼主(2024-07-04):
有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就是点焊机变压器次级用铜排更好还是用铜绞线更好。

上面两幅图片分别是某鱼两位卖家的产品,肯定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都说自己的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用户的角度如何选择呢?到底谁更好?

抛砖引玉,说说我的看法。
先说铜排的优势,相对于铜绞线最牛的是机械强度高,这应该没人反对,不信你可以买一段60平方的铜排水平折弯试试,机械强度高对于点焊机来说挺重要的,几千上万安的电流瞬间流过产生的洛伦兹力完成了一次加载和卸载,点焊机的工作特点就是不断的导通切断,那么这个力就不断的加载卸载,这个力的大小咱先不量化,就看焊把线每次都能被撬动就可想而知了,大山都架不住愚公移呀。难怪铜排卖家说他家的变压器可以传家呢

其次是铜排更紧凑,特别是水平折弯工艺,能在有限的窗口空间绕更多的匝数,这意味着不动初级线圈的情况下可以获得更高的焊接电压,而不动初级线圈(这里指微波变)意味着可以获得更大的饱和裕量,损耗会更小,持续工作能力会更强一些。

卖家说铜排载流能力更强,这一点我查了好多资料也没有弄清楚原理,同样60平方的铜排和铜绞线个人以为载流量应该按相同来理解,这一点欢迎大家讨论。

再说铜排的劣势,铜牌只能外接焊把线,接触电阻无论怎样也会有一些压降,特别是小个头变压器,本来好不容易折腾出来的电压还没到笔头就损失了,可惜呀。

然后就是这东西业余手工爱好者做不了,没有好工具即使做成了工艺也不行,达不到紧凑的目的就失去了一大优势。

再说铜绞线的优势,就是柔软的身材和一通到笔端的能力,特别适合DIY,次级回路阻抗可以做到极致的小,P=U²/R,能把阻抗做小就能提高输出功率。

铜绞线的劣势一个是机械强度小,这需要在工艺上下功夫弥补,其次是太松散了饶不了几圈就把窗口占满了,要想提高焊接电压,在不改变铁芯面积的情况下只能优化初级匝数,但优化初级匝数需要很谨慎的计算,否则空开跳闸、发热损耗、持续工作能力等问题就来了。

欢迎大家补充。

网友:
个人DIY用铜绞线就行,方便操作,但是散热会差点。专业成品必须使用铜排或者更大面积铝牌,通过螺栓紧密连接输出,一方面提交机械强度,另一方面,在同样大小窗口的情况下,铜排可以绕制的圈数要更多(可以参考新能源汽车用大功率电机,都是从圆漆包线改成矩形铜排了),同时散热也可以做到尽量完美,强制散热时,风道更加理想

网友:
点焊机没有集肤效应,所以整体铜排优势明显!

网友A:
个人理解,工业生产跟个人diy有很大差距,个人diy只要是利用现有的条件因陋就简,手头有什么就用什么,主打能完成、便宜、凑合用

网友:
铜排吧,无它没见哪个变压器,电感等用铜绞线的。

网友B:
这个能用CNC车出来吗?

网友:
自古2楼出真相

网友C:
你这个是夸二楼呢还是夸二楼呢还是夸二楼?

网友:
排除制造工艺难度成本等因素。
工频、电焊、长时间使用需求首推铜条。
点焊、高频首推软线,甚至有些场合要求利兹线。

网友:
我觉得要用得久还是得铜排,无它,就是说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夸二楼呢还是夸二楼呢还是夸二楼?

其实吧,楼主这两种变压器,最根本的区别是软线是内外同心结构的,这个结构有很大的优势!

网友:
工业使用,铜排铜条,个人DIY使用,按照自己的条件来(很多人都是一时脑热,做好了用几次就吃灰的,平均一年用不了一次)。

网友:
工厂生产跟个人diy有很大差别的,工厂有工艺要求得,个人diy是因地制宜,有啥用啥,我的点焊机,就是用16平方的线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工业生产跟个人diy有很大差距,个人diy只要是利用现有的条件因陋就简,手头有什么就用什么,主打 ...



网友:
工频的肯定股数少一些好,电流平衡,空间利用率好,散热均衡性也好。

网友:
不过看图一那样弯好像会损伤比较大了,扁平方向绕会好许多

网友:
铜箔是不是更好一点?

网友:
铜条还得割开硅片

网友:
这两种分别什么价格?楼主还记得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能用CNC车出来吗?

应该是在数控机床上 折弯+冲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