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小米12的手机摔了一下就不开机了,送小米售后修不好

楼主(2024-07-04):
小米12的手机摔了一下就不开机了,送小米售后修不好。

网友:
不会吧,当地不行,可以考虑返厂

网友:
j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网友:
没资料导换新机,有资料求助下那个isteel大佬

网友:
再买一部解决问题,只能这样了

网友:
这个要先上电看看电流

网友:
小米12 CPU未封胶,应该摔的虚焊了

网友:
用锡纸包着200度放空气炸锅里2分钟试试看

网友:
是不是没有配件,最严重一般也是更换主板或者屏幕就能修好。

网友:
官方直接让换主板,维修站又不从原件级维修,怎么叫修不好?

网友:
售后有可能是新手实习后临时工...

网友:
没保修了就外修吧

网友:
售后修不好,一般建议你返厂。最好返厂吧,毕竟你不知道哪家维修部能真正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A:
售后修不好,一般建议你返厂。最好返厂吧,

网友(2024-08-08):
引用 网友A:
售后修不好,一般建议你返厂。最好返厂吧,

返厂一般是换板,价格贵很多

网友:
直接咸鱼卖掉

网友: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网友:
快手和抖音上有个叫“木白之家”的,看视频修过好多疑难杂症的手机,如果有重要资料可以考虑联系一下寄修

网友:
修不好,就只有买新的了。有的越修去的钱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