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柔宇车载头枕屏改OTG接口 实现ar导航。

楼主(2024-07-04):
继续折腾老车 给老车买了一个载头枕屏当车机导航用。
配置如下图。

在后装车机中的配置不算低的。主要是便宜。

自带gps 还带4g模块。插卡就行。

自带蓝牙,连接车载蓝牙(后加的)。

用来导航还是可以的。

为什么不用手机导航,短途用。长途换人开,还要换手机导航,麻烦。

过长隧道后 偶尔4g网络回连失败,需要重启设备,没有按键,只能断电重启。

逛b站发现这个主板上是有开关按键的只是内置到主板上,飞线引出按键即可。

又发现 高德竟然有ar导航(现在下线了),想试试这个功能,需要下载老版本导航实现。

拆开主板发现 就wifi网卡是usb接口的有丝印。

dm dp为usb的数据线。

计划是唯一的这个usb接口接出一个hub,hub上再回引一个usb接口给到网卡用。

整个主板12v功能没有5v 取电口,只能加装一个降压模块。

翻出来一个hub,拆掉一个usb座子,回连到wifi网卡用。

就地取材原hub的供电线 当数据线用,

做好绝缘

降压模块上板

测试5v 降压正常。

白绿线给到hub。红黑线hub引出给到网卡。

一次成功

打上胶固定

开关飞线

整体飞线凌乱,反正又不是不能用。

装机正常,3个USB接口+电源按键。

拼多多购入支持ar的行车记录仪。

插入usb正常ar导航,屋内测试,还没上路测试。

支持ar导航的高德地图车机版

网友:
牛啊,最好来个路试视频

网友:
准备装在哪?

网友A:
屏显示效果看起来,还可以啊,听说这家公司很牛,很多技术已经超三星几条街了

网友:
这个尺寸对应这个分辨率应该算不错了,另外这个反向弯曲看着有点别扭吧。

网友:
涨价了,找不到299的价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显示效果看起来,还可以啊,听说这家公司很牛,很多技术已经超三星几条街了 ...

已经倒闭了,这个是出的库存货

网友:
我没有这个动手能力,屏幕有,唉

网友:
这个创意很好啊

网友:
好棒,马上就拥有大彩电了。

网友B:
这个流畅度怎样?
要是屏的弯曲反过来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流畅度怎样?
要是屏的弯曲反过来就更好了

rk3288 4+64的配置 。导航那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找不到299的价格了

网友C:
直接引出hub,不再回引一个usb接口给到网卡用,网卡用原线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引出hub,不再回引一个usb接口给到网卡用,网卡用原线不行吗?

一个usb2.0 接口只能挂载一个设备 挂载了hub了 就不能挂载网卡了 只能hub 的一路usb去挂载网卡。

网友:
公司已经嘎了,要折腾的抓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usb2.0 接口只能挂载一个设备 挂载了hub了 就不能挂载网卡了 只能hub 的一路usb去挂载网卡。 ...

导航用热点上网还是再差一个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