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买了个二手故障3D打印机,z轴有问题

楼主(2024-07-04):
卖家视频是加热平台卡住了,以为是小问题,结果发现不是,z轴丝杆电机总是一会正一会反转,不能正常朝一个方向旋转。
拆开也没发现问题,有大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是不是得换一个电机加一根8mm丝杆了

楼主:
我已经将这个电机换到x轴和y轴驱动上,同样的问题也是震转一会反转,一直震动。
X和y轴电机是正常工作的

网友:
那不就是电机坏了么!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
检查电机的控制电路

网友:
你都替换测试过了,那就换电机呗,估计线圈有问题,可以测量一下,不过也没啥用。

网友:
祝你早日修复好

网友:
说明Z轴控制单元有问题

网友:
我现在得到的消息就一个
玩3d打印机,那随便选
玩3d打印,只有一个选择,拓竹

当然了,要效果好,还是要光固化的,但是我知道它麻烦得要死,所以还是放弃了

网友A:
检查定子线圈是否有断线?

网友:
换个电机就行了。

网友:
电机或控制板损坏?  还是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定子线圈是否有断线?

看着这个地方有点不正常,是不是烧了?

网友:
故障有点奇怪

网友:
电机缺相会出现lz的现象,不应该把转子拆出来,会退磁的,直接测两相电阻就行。

网友:
换步进电机试试

网友:
这种电机直接换别犹豫

网友:
电机和电机的控制电路

网友:
步进电机拆开就废了

网友:
这个维修比较困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