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路由器的安装位置

楼主(2024-07-04):
现在入户的网络弱电箱位置是确定的, 在角落的一个低处.

现在有两种选择想听听大家意见 :

1. 新办移动宽带继续在这个角落弱电箱里放移动光猫. 然后装修的时候做两路网线通到整屋的正中位置放一个路由器AP做无线用. 弱电箱里放光猫及8口交换机.

2. 新办移动宽带要求来装的时候光纤重新拉一条到新的高处全屋正中位置. 这样既可以直接用现在的WIFI6光猫, 无线也直接用光猫的无线了. 如果不用, 也直接边上接出来路由器AP.
这种的话就是需要一路网线从这里回程到弱电箱, 然后再接入交换机.

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用的, 有没有优化一点的方案

网友:
高度一定注意,能高就高。

网友:
光纤直接到房子中心位置,,光猫、无线路由一起搞定

网友A:
还没装修的话,可以考虑吸顶的AP,越高信号越好,AP放在客厅和餐厅的中间位置,留一根超六类网线就行,现在吸顶AP都带POE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装修的话,可以考虑吸顶的AP,越高信号越好,AP放在客厅和餐厅的中间位置,留一根超六类网线就行,现在 ...

方案1里的交换机出来的网线接到吸顶AP

网友:
最佳的位置是全屋正中位置,我就是把光猫放在弱电箱,用有线连接无线路由器放在全屋正中位置的过道顶棚上,全屋的WIFI信号都不错。

网友:
再整一个MESH

网友:
交换机用不大,光猫自带就够用

网友:
方便维护的地方

网友B:
每个房间一个面板AP最好,支持漫游

网友:
考虑室内面积,穿线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个房间一个面板AP最好,支持漫游

费电,辐射多

网友C:
从光猫引2条线到客厅这个位置.一般都是家里最宽阔的场地.光猫-主路由  主路由-弱电箱交换机,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个房间一个面板AP最好,支持漫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光猫引2条线到客厅这个位置.一般都是家里最宽阔的场地.光猫-主路由  主路由-弱电箱交换机,这样. ...

方案一基本就是这样考虑的.

现在就是想要不要直接光猫就放在全屋正中间, 新办的移动宽带让小哥把光纤直接拉到高的那个位置.

现在的光猫WIFI6的无线也都比以前好多了

网友:
一个最好是中心点,多个就看使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案一基本就是这样考虑的.

现在就是想要不要直接光猫就放在全屋正中间, 新办的移动宽带让小哥把光纤直 ...

我个人习惯光猫就当纯光猫用,路由自己选.

网友:
电倒是不怎么费,都是POE供电,辐射可以降低发射功率,,主要就是费钱了一点

网友:
在电视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