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充电头虚接

楼主(2024-07-04):
修了两个华为充电头虚接故障,都是一个位置,没准是通病,

网友:
我有个华为电力猫,也是虚接,但是焊点看不出明星问题,只能全部焊点补焊,解决故障。

网友:
我的华为充电器也是虚接,只是拆开的时候将附近的二个电感给拆坏了,用线直连也可以用

网友:
这个地方也修过,感觉是经常插拔加上充电电流流过造成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