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飞丢一般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2024-07-04):
是不是遥控发射功率不够,往前飞,飞的太远,无人机接收不到遥控信号,

所以就飞丢了?

网友A:
无人机就算飞出遥控范围,有自动返回功能,只要有电

网友:
玩具级别的飞丢的多去了。风吹偏了回不来了。

网友B:
被打下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人机就算飞出遥控范围,有自动返回功能,只要有电

电池不好也容易飞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被打下来了吧?

自己飞丢的,打无人机很难吧

网友C:
莫非是电池扛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莫非是电池扛不住了?

电池扛不住直接掉下来的情况,常见么?

网友D:
周围有高压电场干扰。或者风吹震动到某个点会导致算法错乱,数据大幅错乱。这个取决于开发者能力了。
再一个太暴力,导致电路或者电机烧了或者死机。
再一个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周围有高压电场干扰。或者风吹震动到某个点会导致算法错乱,数据大幅错乱。这个取决于开发者能力了。
再一 ...

风吹会导致算法错乱,这是算法不robust的表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周围有高压电场干扰。或者风吹震动到某个点会导致算法错乱,数据大幅错乱。这个取决于开发者能力了。
再一 ...

太暴力什么意思?烧电机,会马上炸鸡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吹会导致算法错乱,这是算法不robust的表现么?

是啊,只要是人编的程序,就可能存在漏洞。飞控算法,有滤波和融合算法,如果考虑不完全,有些边界值不处理的话,极限情况的值会超出预料,导致计算结果完全不正确,一步错可能步步错,后值需要在前值上计算。风吹会导致陀螺或者加速度瞬间变得很大,算法或者数据类型超范围,可能会导致错乱。
当然这只是可能。边界值和极限抖动处理大厂应该都有测试,一般不会犯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暴力什么意思?烧电机,会马上炸鸡么?

太暴力,就是瞬间油门推到顶,电流太大可能烧电机线也可能烧电调,也可能烧主板。
当然这只是可能。
4轴的会掉下来,6轴以上可能不会马上掉下来。

网友:
不好意思,好像所答非所问了。
你是说飞丢了,我看上面说电池没电,以为你是坠机了。
飞丢了的话可能失控也可能没信号吧。
我有一次,我开始就最大油门飞出去,然后就真飞出去了,越飞越远。。遥控不听使唤。
原因不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飞丢的,打无人机很难吧

是指被干扰或者被别人控制
比如大型活动警察会清空周围包括不限于低空

网友:
大疆无人机都有自动返回,玩具无人机飞丢很正常。我自己攒的fpv穿越无人机飞丢好几架了,主要是因为遥控失联。

网友(2024-08-08):
电芯质量问题、桨没装好  这两个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还可能受到猛禽或鸟类的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