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造一个电蚊香,220V改3.7V锂电池供电

楼主(2024-07-04):
早就想改造了,一直没有付出行动,现在蚊子多了,临时用还是不错的。

1.首先是加热头的制作,我是用以前加热棒里面的电热丝做的,电阻值在10Ω,用耐高温胶带缠在铝套筒上,经过测试5V电压时温度能达到90°左右,3.7V电压时温度能达到75°左右,2.8V电压时温度能达到50°左右

2.就是给铝加热头加个耐高温塑料套,起到保温隔热固定作用。

3.整个外壳用的以前坏的电蚊香加热器,电池是用的以前手机电池,容量1600ma(放电电流800ma时的容量),电池接保护板,截止电压2.8V。充电模块用的现成的,还用到一块升压模块,保证5V输出。

后来实际测试5V电压时温度有点高,蚊香液挥发有点快,再加上升压能量损失会影响使用时间(升压板在升压时,输出电压和电流不变时,电池电压下降时电流在增大),后来就把升压模块拆掉了,实际测试温度还是可以的,使用时间也增长了,另外电池有保护板控制,到了截止电压就断电了,不用担心忘了关电时电池受损。

整体有点丑,临时用一下,就不讲究外观了,重在实用,上面这个三段开关,拨到下面是给电池充电,拨到中间是断开电池,拨到上面是电池给加热头供电,红色指示灯和加热头并联(发光二极管串联大阻值电阻,电流可以忽略不计,当然了也没有那么亮),这样可以判断加热头有没有在工作,另外充电模块充电时发热严重,就在背面加了一块铝板散热。

网友A:
高手  一切都能DIY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  一切都能DIY

网上也有买的,就是感觉网上卖的达不到自己的要求,再说东西自己都有,就自己做个好了,方便没有市电的地方和停电的时候用一下,没有明火比点的普通蚊香安全些

网友:
这样  我是不是可以拿到室外去用了?

网友B:
关键充满后能用多久

网友:
这电池容量充满电一次用多久,能撑个晚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充满后能用多久

用的旧电池,容量不大,平均电流350ma,充满一次电大概用六个小时左右,实际使用过五个多小时指示灯还亮,没有做过极限测试。

网友:
厉害!这样可以随便放,不用管插座的位置,也不怕电源线碍事了!

网友:
买了一个充电电蚊香带灯那种,里面还有一个小风扇向外排气,充一次电还比较耐用

网友:
亮点就是,无绳点蚊香

网友:
换个壳,装18650电池的,能用一晚上就好,白天充电。

网友:
谢谢分享,钓鱼佬可以试试,看看能不能抛弃蚊香

网友:
锂电池供电的电热灭蚊器,充一次电能用几小时。

网友:
有没有测量一下原装发热头大致的温度啊。

网友:
这种蚊香液驱蚊效果如何?

网友:
能点多长时间。

网友:
这都能改,能用锂电池驱动!

网友C:
超市经常有活动,买过10元超威USB加热器+蚊香片,接移动电源就可以户外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市经常有活动,买过10元超威USB加热器+蚊香片,接移动电源就可以户外用了 ...

USB的电流最少0.5A以上,就像我上面说的,移动电源输出5V能量损耗比大,同样容量电池,还是直接接电池的用的时间长些

网友:
感觉会有点费电,几百ma的电流,对于电池来讲,实在是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