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公牛新国标排插 指示灯降压电阻烧坏的原因分析

楼主(2024-07-04):
这个是新国标的公牛插排,虽然比起老国标,公牛插排在外壳塑料材质,从老国标的不阻燃的ABS外壳框架+蓝色阻燃PC模块组合升级到新国标的整体阻燃PP外壳,安全性提升很大。

但是,指示灯容易烧的老毛病依然如旧,未有任何改变,这个原本是个设计错误,不合理的地方,至今未有改进!
另外公牛新国标的倒退之处之前老国标插套是锡磷青铜(夹持力好弹性好耐松弛性能好)+ 镀镍工艺(防腐防潮性高)
变成了新国标黄铜(基本可以推测是降成本,为改善黄铜的夹持力和长期弹性保持时间,公牛在插套弯折上使用了大圆弧设计,模具精度也不错,
然而,和锡磷青铜比起来,还是差,
这就好比新能源汽车上现在流行的铝线束,再怎么优化设计,美化宣传,比起铜线束性能尤其安全性还是差,为何使用铝线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降成本)

公牛的这些插排,一直大量使用200kΩ,250mW的电阻,这就是个坑人的地方,250mW的电阻功率太小,因为红色LED的压降是2V左右,市电220V,实际上很多时候,是230V,忽略这个2V的微小差异,简化计算,就认为电阻上分压是220V,220V处以200k=0.0011A,看似不大,但是电阻的功耗是0.0011A乘以220V=242mW。

这个电阻的名义功耗才250mW,也就是说在满负荷运行,热量可能而知,实际温度超过70度,简直烫手。

而这个碳膜电阻在超过70度使用时候,就有问题了,必须降额使用,这个在电阻说明书有明确提醒和警告!

实际上,在电路设计选择电阻时候,一般要预留合理的裕量,无论功率还是耐电压,50%为好。

除此之外,这种250mW封装的电阻最高使用电压是250V,而市电有效值就已经名义值220V,很多时候230V,峰值是311V,由于这个电阻的体积很小,所以抗爬电能力一般,在天气潮湿等时候,绝缘耐压会下降,所以,这个电阻的最高工作电压太小,又是诱发另外一个失效的原因。

所以,这个插排设计使用200kΩ,功率250mW( 1/4W)的碳膜电阻,就是错误和不合理的,导致了电阻发热极大,严重降低了指示灯功能的寿命,很多很多,在使用不久之后就烧了。

公牛号称做用不坏的插线板,口号很响亮,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一直不改?为了控制成本?这不是合理的理由,因为公牛插排的售价非常高,远远高于成本,利润率可以和IPhone比拟,因此,不值得为了这个几分钱毛毛钱的电阻和二极管去省成本!

希望厂家改正这个设计问题,优化产品,另外还可以降低能源浪费,看似不起眼的一个插排LED灯珠,全国老百姓使用这么多个,不合理的电阻会浪费国家极大的能源。

建议将这个电阻改为500kΩ左右,功率至少500mW,直接串联,或再增加一个1N4007串联;或使用高亮LED串联1MΩ都可以,这样可以大大延长指示灯的使用寿命,同时,电阻发热少,降低能源浪费。

最近,更换一个公牛的蓝白新国标指示灯,使用了一颗430kΩ,功率500mW的碳膜电阻,又串联一颗1N4007,亮度效果很好,比起之前发热巨大烫手的200kΩ,250mW的电阻,亮度没有什么变化。

用热像仪分析插线板指示灯屡烧毁限流电阻原因及解决方案建议完全篇: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1303-1-1.html

网友:
减小电流吧,可以的

网友:
换氖炮吧,功率小,指示效果也非常巴适,也不发热。

网友:
好多插座都是这个德性。

网友:
国内价格太卷了

楼主:
价格卷,和公牛插排可能关系不大,公牛插排的售价和成本不成比例,利润率高的非常厉害,这个电阻的成本相对于售价微不足道。更不能对利润有多少影响。

用热像仪分析插线板指示灯屡烧毁限流电阻原因及解决方案建议完全篇: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1303-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卷,和公牛插排可能关系不大,公牛插排的售价和成本不成比例,利润率高的非常厉害,这个电阻的成本相 ...

工妞也算是拉极中的战斗鸡

网友:
现在质量也越来越差了,我碰到过 铜排和开关焊接处脱焊的

网友:
追根溯源,认真

网友:
说得对,点赞!

网友:
说不定负责采购的人有个小舅子,从他那里买了很多这种电阻,库存没用完前,是不可能改方案的。

网友:
就外壳用料,还是觉得老老款好,新款太软。

网友:
换氖炮吧,功率小,指示效果也非常巴适,换不换

网友A:
直接换成同阻值2W的金属膜电阻就OK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成同阻值2W的金属膜电阻就OK啦!

2W的体积(通常是5毫米×15毫米)有些大了,另外同阻值200k,这个阻值在220V电压下小了,电流大,灯太亮,浪费电。 阻值,功率,电阻体积,电流,亮度,要综合平衡取一个最优组合。放在插线板里面的合适的电阻体积,单颗1/2W的3.3毫米×9.2毫米尺寸(不同厂家略有差异)可能是最为合适的。

网友:
电流大了,电阻的功率小了

网友:
解决插排电阻烧毁的办法不外乎减小LED灯的工作电流和加大电阻功率,加大限流电阻肯定要使用高亮低电流的发光二极管,但是高亮度的发光二极管对于厂家来说成本增加,用普通发光二极管的话厂家选的电阻阻值参数200K欧的是合适的,关键是电阻功率不合适,我用同样的阻值换成1W的金属膜电阻通过实验问题就可以解决。但是这也增加了厂家的成本。所以厂家也是不傻的普通亮度的发光管和这种小功率的电阻是厂家的最优成本组合,而且在保修期内这种组合坏掉的几率也不大。所以别以为厂家笨,而是太精明了,这个也是当前我们国家生产产品的最大的弊端,就是拼命的比拼降成本,而不是拼命的做好产品。对比一下欧洲的产品偷工减料就没有价格也高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成同阻值2W的金属膜电阻就OK啦!

刚试过,最低换成1W的200K就没问题,当然2W的更好,对商家来说这都是成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卷,和公牛插排可能关系不大,公牛插排的售价和成本不成比例,利润率高的非常厉害,这个电阻的成本相 ...

他当前使用的电阻的价格和1W的电阻的价格对于售价来说真的不高,这个就是资本运作的问题,对资本家来说满眼都是利润,产品量上去以后利润还是很可观的。这个毛病厂家肯定是知道的,但是在利益面前也就无所谓了。正像楼主说的,以前插排的弹片是磷青铜镀镍,现在的新国标好像都是黄铜的了,黄铜和磷青铜的价格差老多了,黄铜是铜和锌的合金,铜的比例和磷青铜比起来少多了。还有所谓的一体铜条不是厂家良心而是厂家降低组装成本,一个模具就整体成型省去了人工焊线成本。

网友:
我用680K ,人走了灯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