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自行车的涂装是否可行?如何操作?

楼主(2024-07-04):
想把自己车的涂装弄得和单车差不多,

该怎么搞?

网友:
首先得脱掉原来的漆,然后再找可以烤漆(或者喷漆)的地方,重新上色,然后找到好看的贴花贴上,最后上保护漆,应该就是这样吧。

网友:
找个纯色的单车。方便一点。

网友A:
不要太鲜艳,否则可能会被路上交警没收,特别是广州一带!

网友B:
一辆出厂合格的自行车,你非要刷上点彩色油漆,贴上一些贴纸,这样好看吗?难道还要安装上前后行车灯,再安装个大的照明灯,是否再安装一个助力轮盘,挂上一个大的蓝牙音响,一路骑行,一路听歌。再安装上导航系统,还有加一套防盗装置;如果这么改,估计费用不少啊;我一个同事就是这么牛,爆改自行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太鲜艳,否则可能会被路上交警没收,特别是广州一带!

鲜艳会被没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辆出厂合格的自行车,你非要刷上点彩色油漆,贴上一些贴纸,这样好看吗?难道还要安装上前后行车灯,再安 ...

原车是什么型号的?耐改么?车子不好改几下就散架了吧

网友:
不好搞,除非会烤漆

网友C:
我最喜欢的颜色,就是铝合金的本色,也就没没喷漆的

网友:
油漆是一门比较难的学问,可以交个有烤漆房的修车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最喜欢的颜色,就是铝合金的本色,也就没没喷漆的

没喷漆是不是容易坏?

没喷漆的自行车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喷漆是不是容易坏?

没喷漆的自行车哪里可以买到?

铝合金,铝合金,铝合金..........为什么会生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合金,铝合金,铝合金..........为什么会生锈???

电化学,然后连接处容易断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辆出厂合格的自行车,你非要刷上点彩色油漆,贴上一些贴纸,这样好看吗?难道还要安装上前后行车灯,再安 ...

你同事这个是电瓶车吧,你确定是自行车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同事这个是电瓶车吧,你确定是自行车么

是自行车,被硬生生的改成了电动自行车;原来的铃铛换成了电子蜂鸣器,原来是铃铃铃的响,现在是嘀嘀嘀;车子辐条上搞了一些闪光灯,骑起来闪闪发光,夜晚更炫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自行车,被硬生生的改成了电动自行车;原来的铃铛换成了电子蜂鸣器,原来是铃铃铃的响,现在是嘀嘀嘀; ...

这个车子是不是太拉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自行车,被硬生生的改成了电动自行车;原来的铃铛换成了电子蜂鸣器,原来是铃铃铃的响,现在是嘀嘀嘀; ...

见过改三轮车的!!

网友D:
把架子拆下来,然后去喷砂去掉原来的漆,再去喷漆,再烤漆,好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架子拆下来,然后去喷砂去掉原来的漆,再去喷漆,再烤漆,好麻烦

喷漆后为什么还要烤漆?

网友:
引用 楼主:
喷漆后为什么还要烤漆?

我也不知道,我就听过有这些词就都用上了,过程错啦对啦的您别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