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分享几个6F22/9V充电电池拆解测试:倍量 技永胜 虎方 飞航

楼主(2024-07-04):
近期工厂几个万用表需要更换9V电池,就对目前市场上一些9v电池进行拆解,由于本人水平有限 ,所测试数据可能有出入,仅供大家参考。

样品1 :  虚标将近一倍,静态功耗0.14mA,纹波0.6Vpp,比其他的几个都大,由于采用BOOST升压,有升压失控导致设备损坏的可能,做工还可以的。
放电容量:3100 mWh   相当于普通碳性一次性电池的115%容量,由于静态功耗较大,实际使用中,设备非连续使用的话,实际有效容量可能只有50%-75%,电池不耐存储。
不推荐仪表设备使用。

样品2 严重虚标,静态功耗0.04mA,纹波0.4Vpp,功耗一般,纹波也一般,由于采用BOOST升压,有升压失控导致设备损坏的可能,电池鼓包了,做工较差。
放电容量:1260 mWh   相当于普通碳性一次性电池的45%容量。

样品3 容量差不多,基本没虚标,静态功耗0.002mA,无纹波,由于采用串联升压,输出纯直流,由电芯保护芯片限制输出电流,放电较强。短路测试没有发现问题,做工还可以。
随电池送了个TYPE-C接口的双路充电器,充满可以转灯。据商家说,可以设置为一次性电池充电模式,暂未测试。
注意!!!拆解发现电池内部串联电芯有均衡充电电路(如图),可以明显延长电池充电寿命,为良心商家。
放电容量:2220 mWh   相当于普通碳性一次性电池的85%容量。
此电池使用寿命较长、风险 较少,推荐仪表设备使用。

样品4 虚标也严重,静态功耗0,无纹波,由于采用镍氢电池串联升压,使用寿命较短,做工还可以。
充电器是傻充 ,使用时需要找220V电源,不能使用充电宝充电。
放电容量:670 mWh   相当于普通碳性一次性电池的25%容量。
不推荐使用!!!

样品5  虚标严重,静态功耗0.04mA,纹波0.2Vpp,由于采用BOOST升压,有升压失控导致设备损坏的可能,做工一般。
放电容量:1400 mWh   相当于普通碳性一次性电池的50%容量。

网友:
之前买了坛友拆机评测的云照9V充电电池,那个做工不错,容量几乎没有虚标

网友:
两节480mah串联,不知道电池有没有虚标,实际内部尺寸还有空间,如果这个电池没虚标的话最大估计能干到550mah

网友:
这个好,正打算要买,

网友:
现在虚标成风了,如果老老实实标300--500mah,会被人认为容量太小没人买。。倍量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虚标一倍以上

网友:
这个技永胜是个典型的收购类,无论从线路板、外壳。除了外边这个热缩套以外。这家东西就没固定过,各种样式套路的都有。。。

网友:
一次性电池充电模式 有必要么

网友:
买过技永胜,容量很水果然是山寨货

网友:
参数比较详细

网友:
这个9V电池测试的好,推荐收藏!

网友:
倍量这品牌就是一个笑话,也不知道这货是如何火起来的。 楼主辛苦,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9V电池测试的好,但我一直采用的是两块锂电串联使用,电压虽然差点,但都在我的用电器的电压范围内

网友:
大多数滥竽充数,买过两个,用几回就丢一边了,一是容量虚标,二是电压太低。

网友A:
样品3好象不错,可惜没找到电池的品牌信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样品3好象不错,可惜没找到电池的品牌信息。

样品3是虎方的,就是以前论坛云照的二品牌。。

你找云照电工, 某宝和某多都有的。。

网友:
谢谢分享,买过几个,自放电太厉害。后来还是用一次性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样品3是虎方的,就是以前论坛云照的二品牌。。

你找云照电工, 某宝和某多都有的。。 ...

是的. 这个在淘宝 搜 9V均衡可充电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