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水槽下水器平替?

楼主(2024-07-04):
老式水盆下水器开裂了,瓷盆下水口内径65mm-66mm,外径100mm

市场上几种尺寸的都试了,都不是完全合适。

试试去掉下水器用水管直塞瓷盆下水口进去是否可行?

网友:
这个是拖把池还是台盆啊?好像是不带溢水口的。理论上,不怕东西掉下去,你这个方法没问题。

网友A:
你这是带溢水口的瓷盆,要用瓷盆专用的

网友B:
水槽翻过面来,底向上,硅胶管口径与盆子的下水口直径差不多,至少要大于或等于,还要用防霉 的玻璃胶打牢固,实在是麻烦,那种胶水的成本也不便宜,所以淘宝上买个十元的下水器就显得简单多了,我的家币不够了,拆解区也进不了,打赏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槽翻过面来,底向上,硅胶管口径与盆子的下水口直径差不多,至少要大于或等于,还要用防霉 的玻璃胶打牢 ...

这里好像可以,申请领取家元自动清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3072-1-1.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带溢水口的瓷盆,要用瓷盆专用的

对头,下水器要求有侧向通孔,不然夹层里渍水就发臭了,至于尺寸稍微偏差可以用胶垫补齐。

网友:
用尺寸小一点的,用胶垫或者打胶密封应该比直接用软管的好,软管随便一动就漏水了

网友:
主要是要做好防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槽翻过面来,底向上,硅胶管口径与盆子的下水口直径差不多,至少要大于或等于,还要用防霉 的玻璃胶打牢 ...

+1,还是直接买一个靠谱...

-----------------------

网友D:
想办法买配件吧,肯定能买到,水管直塞瓷盆下水口方案不可取,接口处你处理不好的,万一漏水会很麻烦,很可能你会反复维修,最后不得已拆掉。

网友E:
搜 50 下水头,这种是老款的,2寸 丝口,最好再配一个丝口存水弯

网友F:
下水器有适用范围的,尺寸不一定要严格一致,装上不漏就行

网友:
那就找110下水头,管它内径干嘛,内径小无非下水慢一点。

网友G:
选110款 安装孔径86-95mm,外边径108mm,可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选110款 安装孔径86-95mm,外边径108mm,可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水器有适用范围的,尺寸不一定要严格一致,装上不漏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搜 50 下水头,这种是老款的,2寸 丝口,最好再配一个丝口存水弯

这个偏小,有效防水宽度可能不足5m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办法买配件吧,肯定能买到,水管直塞瓷盆下水口方案不可取,接口处你处理不好的,万一漏水会很麻烦,很可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头,下水器要求有侧向通孔,不然夹层里渍水就发臭了,至于尺寸稍微偏差可以用胶垫补齐。 ...

担心大点的平垫 , 边缘会被压得翘起积水积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