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请问AT828的DCR正常吗?

楼主(2024-07-04):
如图,分别测47毫欧和1毫欧的PBV电阻
Rs跟电阻标示值很接近
Rdc跟标示值有偏差,Rdc最后一位大多在6-8之间跳动
最后一位都有跳动,但Rdc跳动频率比Rs高,跳动的数字范围也大一些

各位大佬,请问这种情况正常吗?

楼主:
另外,1030还是不错的

网友A:
这样来说吧,等效串联模式下,你这台828能测出47mΩ和1mΩ已经很NB了。
你要明白,低于100mΩ电阻,测量脉冲电流需要稳定在200mA以上,你这台828应该正倒向电流都可稳定在100mA以上了。

你要知道,你在开启了RDC下,对电阻测量能准确读出4位数值出来,已经说明此表很不错的性能了。

---------你这个LCR只是基本双臂等位电桥,读数和准确度能达到4位就很好了,已经超出34465、6500这类6.5位万用表了,达到HIOKI3554的标准了。

另外,LCR电桥主要是针对电容、电感专门设计测量仪表,而非针对电阻精确测量进行设计,只是利用双臂等位原理进行对比测量,因此精度都不算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来说吧,等效串联模式下,你这台828能测出47mΩ和1mΩ已经很NB了。
你要明白,低于100mΩ电阻,测量脉 ...

感谢兄台指点,谢谢!

网友:
不管它用什么方法,多大电流测试,这个结果确实很NB了~~~~~~~,打倒一大片万用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兄台指点,谢谢!

个人感觉828的偏置电压补偿做得不错,应该是算法上采用了周期性校正,以弥补测量时电流偏小带的误差。

对了,你这台到手多少钱,在那儿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828的偏置电压补偿做得不错,应该是算法上采用了周期性校正,以弥补测量时电流偏小带的误差。

...

给您发了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828的偏置电压补偿做得不错,应该是算法上采用了周期性校正,以弥补测量时电流偏小带的误差。

...

据厂家人说,828目前主要供国外,国内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来说吧,等效串联模式下,你这台828能测出47mΩ和1mΩ已经很NB了。
你要明白,低于100mΩ电阻,测量脉 ...

前两天测PBV电阻的时候,正好就看到你的帖子,省了很多查资料的时间:

我使用HIOKI3545A测量PBV时,类似像你那样只夹持PBV电阻外测一脚,得到数值与去年标定差距很大,高达400uΩ;因此才特意去查阅PBV电阻规格书,发现是夹持方式错误,正确做法是开尔文夹两端分别对应相邻两只脚。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9979&page=1&authorid=472586

网友B:
不明白为什么有Rs和Rdc两个数值。
换到下面的纯Rdc模式试试?

网友C:
有点让人迷糊,这个好象我以前购买的安柏的at826, 现在是派生出新的分支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为什么有Rs和Rdc两个数值。
换到下面的纯Rdc模式试试?

纯Rdc模式的数值,跟R-Rdc模式下Rdc数值差不多
这里使用R-Rdc模式,是为了问为什么纯电阻的Rs跟Rdc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让人迷糊,这个好象我以前购买的安柏的at826, 现在是派生出新的分支了吗?
...

估计是,模具基本上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纯Rdc模式的数值,跟R-Rdc模式下Rdc数值差不多
这里使用R-Rdc模式,是为了问为什么纯电阻的Rs跟Rdc不一样 ...

我的理解的话,Rs本身就是被测物上的 电压/电流 与相位的cos值的乘积。如果说还存在一个Rdc,我只能猜测这个电桥的100Hz上面还叠加着一个明显的直流成分,然后这个Rdc是用这个直流成分测试出来的,因此具有一个零点误差以及更大的噪声。你拿示波器可以测测看,测一个1欧姆的电阻,电阻上的电压是不是100Hz+直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的话,Rs本身就是被测物上的 电压/电流 与相位的cos值的乘积。如果说还存在一个Rdc,我只能猜测 ...

好的,有空我拿示波器测一下

网友:
第一次见过最新的828,这货好像非常的贵

网友:
很不错的一款电桥!

网友:
X宝上搜了一下,AT828频率范围50-20K,标价2千3百多

网友:
网上查现在AT827 / 828 / 829现在是10k / 20k / 100k,和楼主这个不一样啊,不知道是细分型号了么

补充内容 (2024-7-18 10:20):
应该只有AT827 / AT828,可能对应TH2822D / E 吧,828确实是100k的

网友:
也帮我发个消息,最近看电桥,好像还有个at829,频率连续可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