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一个太阳能mppt控制器

楼主(2024-07-04):
第二次买的应该是第二便宜的款式,20A版,其实和10A用料完全一样,也就是单片机程序软件限制分出了10A、20A卖不同的价格。用料比较差,接线座是塑料的,细细的金属引脚。小小的电路板,场管也是贴片进一步节省工序成本。连NTC电阻都是直接贴片在了主板上(别的款很多都是引出来,事实证明很有必要)。做工细节比较好,比如插口打胶了电路板刷防潮漆了。4颗场管052N09BG我也没搜到资料,莫非是耐压52V?其中一颗防反,2颗由单片机控制与电感组成同步整流降压,一颗输出开关。
买了2个月了,拆了无数次一直试用改进中,之前广东一直下雨,光照低的时候单片机程序比较弱智把电压拉得比较低。造成功率低下,比如36V光伏板它能把电压拉到20多伏,这种情况还不如只监测或设置电压的硬件模块或控制器。
再就是散热和温度问题,原机未设置风扇,但是热量太大造成温控降功率,36V转12V效率只有91+%,所以比较烫,最后降到功率只有150瓦左右。试想加风扇,4㎝的怎么都内部无法放下,第一次改就是把电感拆了下来,然后加长电感用硅胶贴在了散热铝片上。第二次就是在散热铝片下加了涡轮风扇。毕竟内部产生的热没导出来发现作用有限后,又在外壳上下烫洞,让空气流通带有热量。还在外壳上加了一个“烟囱”。第三次发现尽管整个控制器不怎么烫了,但是温控还是厉害,只能200瓦左右。于是又拆开把NTC电阻取下来延长出控制器。经过长期观察发现温控有几档,第一档20A这得在温度34度以下才能达到,第二挡就是17.5A左右,这时功率260瓦左右。第三档14.5A左右,功率约200W+,第四档10.5A左右,功率150瓦左右。这个NTC对应的温度比室温还高,室温32+用小风扇吹着这个电阻也显示35度。后来又把散热风扇换成了12㎝的贴着背面散热片吹。但是依然无法20.5A*14.V=300瓦,想要达到这电流需要把NTC电阻泡到冷水里。考虑过拆掉这电阻,但是有一次风扇没转几个小时后我一摸散热片烫的估计78十度,毕竟有近30瓦功率都用作发热了。看来还得改一下NTC电阻的温度阻值换个合适的

网友A:
有没有测试一下看看效率怎么样

网友B:
看起来比上一个简单多了。

网友:
看上去做工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测试一下看看效率怎么样

因为是36V转12V压差大效率比较低。效率按照和一个功率表头计算对比(忽略误差),计算了好多次不同功率效率大概在91不到92%,按它自己显示的计算效率就高点。反正电压14V+电流20.5A时候外置表头功率在300~310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比上一个简单多了。

这个软件逻辑性比较好,非常简单,符合正常思维,不用说明书简单摸索都能设置。上一个看了说明都搞不懂逻辑,而且那些代码售后人员自己都去查了才知道,感觉像是半成品。遗憾的是后买的这个硬件不怎么样可以说是差。我买它的原因就是可以同时显示输入和电池的电压或者电流。

网友:
MMPT功率设计余量是多少?总感觉要取60%,散热,铁脚零件,玩不起玩不起

网友:
MPPT好是好,就是假货太多了

网友:
效率怎么样

网友:
有90就很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是36V转12V压差大效率比较低。效率按照和一个功率表头计算对比(忽略误差),计算了好多次不同功率效 ...

90%以上有效率也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以上有效率也不错了!

一般的mppt商品页面宣传的降压效率是96~98%,追踪效率是98~99%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的mppt商品页面宣传的降压效率是96~98%,追踪效率是98~99%

哪个品牌的这么牛皮的,电感/MOS管还有损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品牌的这么牛皮的,电感/MOS管还有损耗呢,

数据可以造假的,反正较真的人不多除非对手派来的。特别是假mppt显示数据全是欢乐表。这个它自显的数据算来效率接近96%,也差不多了,和我外置表头几瓦的差异,毕竟都不是什么专业的基准数据。

网友C:
在论坛里面还没看到一个靠谱的MPPT转换器
有哪位看到过好的mpp控制器了分享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在论坛里面还没看到一个靠谱的MPPT转换器
有哪位看到过好的mpp控制器了分享下
...

业余,功率不大的楼主这种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业余,功率不大的楼主这种不错了

嗯 再优化下就差不多了

网友D:
一直对mppt有点不明白,如果一块板子输出50v,短路电流10A,给48V电池充电可以400瓦,  给12V电池充电的话,可以也500瓦吗

网友:
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我也撸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对mppt有点不明白,如果一块板子输出50v,短路电流10A,给48V电池充电可以400瓦,  给12V电池充电的话, ...

mppt上是最大功率点的意思,板子都有开路电压/工作电压,短路电流,工作电流之分。一般最大工作电流约为短路电流的90%,所以50V10A的板子没有500瓦,假如直充12V电池,那么最大功率还不到120瓦。这就是pwm控制器一模一样效果。需要mppt控制器降压充电。50V*9A*90%效率=实际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