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又拆一台三诺安稳+Voice血糖仪,做工还是可以的!

楼主(2024-07-05):
又一台三诺安稳血糖仪,外观小巧圆滑

背面有参数啥的

前端是试纸插口

侧面有试纸退出推杆

电池仓,用两节7号电池

电池夹缝间有个小开关,用来控制声音外放与否

开壳了

电路板上明显一坨牛屎,不过板子做工还行的

牛屎圆但不亮,看来黑胶成分不同
芯片型号自然不知道了

SNC27P085是松翰的一颗语音芯片

试纸插座边上是测温的热敏电阻

这里的空焊盘可能是个模块,或许是蓝牙啥的

翻开板子正面,段码液晶屏还是用的斑马条

板子正面靠下是双色指示灯和唯一的按键

外壳对应位置有导光条

全家福

这个血糖仪貌似没坏,装电池能显示,只是家里没试纸来测试了

网友A:
现在生活好了,锻炼少了,血糖人士多了。

网友:
家庭必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生活好了,锻炼少了,血糖人士多了。

嗯嗯,高血糖比例比较大了

网友B:
这个牛屎芯片还很园

网友C:
7号续航比纽扣电池好,看4触点插座,试纸成本比2触点贵些。罗氏免调码更贵,金属膜多触点试纸。

网友D:
血糖高很麻烦,老年人好多会

网友:
还行,屏幕用的不是斑马纸
这玩意儿主要靠试纸赚钱吧

楼主:
好像药房也可以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牛屎芯片还很园

嗯嗯,滴胶水平高

网友:
看着做工还不错

网友:
貌似现在这个东西价格也不贵了,准备买一个家庭备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高血糖比例比较大了

天天扎手指???

--------------------------

网友:
这个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7号续航比纽扣电池好,看4触点插座,试纸成本比2触点贵些。罗氏免调码更贵,金属膜多触点试纸。 ...

嗯嗯,7号电池也好买。血糖仪貌似都靠卖试纸赚钱的

网友:
主要是准确性如何?

网友:
血糖仪不算贵,耗材试纸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血糖高很麻烦,老年人好多会

唉!偶爸和偶丈母娘都有,偶爸注意点还好,但丈母娘根本不听,并发症好恼火,现在只能打胰岛素了

网友:
垃圾箱里捡过两个,没试纸了,三诺的,说明书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