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容 放电

楼主(2024-07-04):
想用30秒左右 的时间给230V 100微法的充满电的电容放电到安全电压以下。应该用多大功率多大阻值的电阻?

网友:
100欧2W的电阻够 了,或者直接用白炽灯。

网友:
这是啥软件,这么高级

网友:
使用普通烙铁就可以放电到安全状态

网友:
我用一个G9 石英灯泡100W  220V,套一截PVC管,串联一个22欧姆、2W电阻,焊2根引线出来,套2层热缩管,完成…… 哪里要放电,用2引线去碰一下就完了

网友:
看看这位道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0237-1-1.html

网友A:
楼主问这个问题 难得是想利用电容做电池供电用吗?,一般电容放电直接镊子短接呀,听个响

网友B:
3-5分钟,时间太长了,印象中30K的电阻几秒钟就放完了。

网友C:
要这么长时间吗?太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这个问题 难得是想利用电容做电池供电用吗?,一般电容放电直接镊子短接呀,听个响 ...

不是,电容是在设备里安装,做限流用被充电,电流差不多5~6A左右。不用限流的时候 靠电阻放掉电容里的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分钟,时间太长了,印象中30K的电阻几秒钟就放完了。

不了解,怕放电快了 电阻过热再烫坏别的啥东西。琢磨的是 电阻大点,时间长点,电流就小,发热也就不大了,温温的也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这么长时间吗?太长了吧

不了解,怕放电快了 电阻过热再烫坏别的啥东西。我琢磨的是 电阻大点,时间长点,电流就小,发热也就不大了,温温的也就行了。

网友:
上个灯泡得了

网友:
100欧姆,5W水泥电阻,两头接个表笔,放电时象镊子一样,夹一下电容两端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电容是在设备里安装,做限流用被充电,电流差不多5~6A左右。不用限流的时候 靠电阻放掉电容里的电 ...

如果是疘电容一起接入电路的,主要得考虑最高电压时电阻功率,电阻不能太小了,因为它也是限流通路的一部分,放电时间就没那么重要了,除非需要频繁开关电路,如果只考虑电容泄放时的功耗,就得在电路开机时断开电阻,断电时再接入电阻,开关得有一组常闭触点供电阻使用。

网友:
想在线工作?那就去的偏大一点,需要考虑电阻功率

网友:
用普通电烙铁的电源插头,去碰一下存了电的电容的两只脚就行了,快捷、简单又方便,还不会响。

网友:
灯泡大法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