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教——西门子滚筒洗衣机故障

楼主(2024-07-04):
十年前买的西门子滚筒洗衣机,用了几年后坏了,反正过保了,自己折腾,拆开看后发现主板进水了,仔细检查后发现有一根小水管接头脱落,橡皮管内径大约10mm,插在接头上没装卡簧,长时间震动脱落了。

把主板拆下来曝晒了两天,又用电吹风吹了半个小时,装上去后恢复正常。

这又用了三四年,现在又出问题了,故障表现为主板不停嗒、嗒、嗒……响,按键显示屏有显示,但没有显示没有故障代码,也不能工作,门锁也不动作,那声音感觉就是继电器吸合、断开、再吸合、再断开……的声音,排查了按键板、门锁传感器都没有问题,就又怀疑是主板受潮了,拆开后虽然没看到再漏水,但还是用电吹风把主板吹了吹,好了。

可好景不长,第二天故障又依旧了,于是再把主板拆下来,也没发现有什么明显的异样,用酒精毛刷认真清洗了半天,再吹干,装上后又好了。

隔天故障又来了,这次就不把主板拆下来了,就在洗衣机里用电吹风吹一会儿,又好了。

第二天又不行了……

不吹就始终嗒、嗒、嗒……声音不断,不能工作,显示屏有显示,但无故障代码,吹吹就好。

声音就是主板上继电器不断吸合又断开,这下整不会了,修主板是不会的,也没发现主板上有任何异常,难道换主板试试?

请教各位老大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多多赐教!

网友A:
可能干燥不彻底吧。趁夏天,将主板拆下来好好晒晒。另外,将主板室密封也看看,是否需要更换密封。里面也用电吹风吹吹。

网友B:
主板上继电器先换掉再说,这玩意未必密封良好,受潮会引起接触不良

网友C:
主板线路腐蚀的可能性比较大,这种比较难判断。换板有必要

网友D:
检查继电器,另外要关注一下各种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干燥不彻底吧。趁夏天,将主板拆下来好好晒晒。另外,将主板室密封也看看,是否需要更换密封。里面也用 ...

主板盒是半开放的,没办法做到全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继电器先换掉再说,这玩意未必密封良好,受潮会引起接触不良

因为主板上没有发现明显异常,也怀疑到继电器,可是用电吹风吹一吹之后就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线路腐蚀的可能性比较大,这种比较难判断。换板有必要

主板没有腐蚀,怀疑是第一次进水后,芯片引脚间有脏物,最近梅雨天,湿度大,脏物吸潮引起短路什么的,所以才拆下来用酒精毛刷仔细清洗半天,吹干后正常,但也只维持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继电器,另外要关注一下各种电容

现在只能怀疑继电器了,主板上只有两个小电解,感觉没什么异常,贴片也没发现什么

楼主:
近段时间梅雨天,空气湿度特别大,在外面感觉就像在蒸桑拿,但前天开始转晴,空气湿度没那么大了。前天晚上用电吹内吹了一吹,恢复正常了,经过昨天到今天,都正常了,这两天天气不错,这是什么故障呢?主板真的很干净啊?老婆说这洗衣机得的是风湿病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近段时间梅雨天,空气湿度特别大,在外面感觉就像在蒸桑拿,但前天开始转晴,空气湿度没那么大了。前天晚上 ...

我家全自动洗衣机也一样,前几天以为坏了,准备修,过了几天又正常了。应该是里面元器件受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全自动洗衣机也一样,前几天以为坏了,准备修,过了几天又正常了。应该是里面元器件受潮了 ...

这怎么弄呢?这几天天气很好,洗衣机也正常了,拆下主板又是清洗又是烘干,没发现什么异常啊?!

楼主:
汇报一下,这几天空气酷热干燥,洗衣机每天都运行良好,现在就整不会了。

网友F:
你真能折腾,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真能折腾,强

经济下行,消费降级,没钱换新,不折腾咋办?坛里还有高手换轴承换支架的呢。

网友G:
排查下电容,特别是继电器附近的,是不是容量下降到临界值,遇上潮湿漏电就不起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排查下电容,特别是继电器附近的,是不是容量下降到临界值,遇上潮湿漏电就不起作用了 ...

谢谢,我也在想会不会是这样,但主板上就两个很小的电解,而且离继电器很远,其它的都是贴片元件,所以我水平有限看不出问题在哪儿。

网友(2024-10-19):
应该是继电器受潮不良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也在想会不会是这样,但主板上就两个很小的电解,而且离继电器很远,其它的都是贴片元件,所以我 ...

不知后续故障是否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后续故障是否解决?

整个夏天气温高而且干燥,洗衣机正常使用,待明年春天回南天时估计又会犯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