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再次修补华帝聚能灶,这次终于比较完美了

楼主(2024-07-04):
前几天拆修了家里的华帝聚能灶,解决了右边那个炉头小火总是熄火的问题。
拆修华帝聚能灶,完美修复小火熄火保护问题
用铸工胶修补的,有几个热心的坛友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担心铸工胶不耐高温,我百度了一下,有说铸工胶耐高温只有200℃,我也有点担心,今天又拆开检查了一下。发现也问题不大,只不过高温下铸工胶由原来的灰色变成了黄色。我用刀刮了一下,依然很坚固,应该问题不大!

本着安全第一的原则,花几块钱在某宝买了一袋5公斤的耐火水泥浇注料

收到后发现里面好多颗粒,问卖家说是掺的耐火砂骨料,没有这些颗粒还不行。于是我就加水混合了一点,这个不能很稀。在铸工胶外面又抹了一层耐火水泥。

固化24小时以后感觉已经很硬了

里面有个耐热垫圈有点损坏了,正好这两天修燃气热水器买了耐高温的陶瓷纤维密封条,单面带胶,做了一个垫圈,感觉挺完美的

组装测试,一切正常,也不用担心铸工胶的耐热温度问题了,完美收工!

网友A:
能用成这个样子是不是也该退役了,只有遇到这些能工巧匠才能继续发光发热。

网友B:
你的燃气灶可真干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成这个样子是不是也该退役了,只有遇到这些能工巧匠才能继续发光发热。 ...

前一段被孩子拿锅砸了一下,手没拿稳,铸铁炒锅又有点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燃气灶可真干净啊

还行还行

网友C:
耐火泥是土炉子上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耐火泥是土炉子上用的吧

耐火水泥,耐高温的地方都能用,锅炉里面都能用

网友:
重工业风 妥妥

网友D:
又抹了一层耐火水泥,层层加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抹了一层耐火水泥,层层加固啊。

安全问题不迁就,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网友:
这个基本没问题了

网友E:
都是买华帝的主了,没必要这样搞吧。
小心燃气泄漏导致火灾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是买华帝的主了,没必要这样搞吧。
小心燃气泄漏导致火灾哦。

放心放心,这个没啥技术含量,不会发生燃气泄漏的,明白原理就会有信心

网友F:
这个真的聚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真的聚能吗?

应该可以,他这个其实就是把几个火苗分成了无数的小火苗,感觉比较省气,而且火力也比较大

网友:
小时候用的石棉炉就是这种孔洞的。

网友: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

网友G:
只要不漏。这个地方温度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要不漏。这个地方温度不高、、

是的,火焰是随着气体的压力往上走的,这个部位只能通过热传导过去热量,不是直接火烤

网友:
耐火泥不错,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