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想买一个采用FC3379主控的U盘玩,各位大神有什么品牌型号可以推荐么?

楼主(2024-07-04):
各位好,想买个采用一芯FC3379主控的U盘玩,看介绍这主控很不错,容错力好,读写图形没有大波浪。
大家有啥品牌型号可以推荐的么?
网上搜了一下,很多厂家的U盘产品采用的主控都转到了FC3379上,结合群里的帖子有以下几款。
1.梵想F302 淘宝 64G 30多元
2.兰科芯 淘宝 64G 25元(淘宝上评价不好,已经劝退)
3.海康威视 R32 64G闲鱼 26元
4.雷克沙S57 64G 闲鱼26元 ZC3281?马甲?
5.雷克沙 V400 闲鱼24元
其它还有哪些品牌U盘采用FC3379主控的,各位大神可以补充。还有谁知道哪个品牌的U盘采用的主控是FC3379 BB5版本?
此外闲鱼上还有几个大神在卖用FC3379的DIY U盘,不过写速度并不是很高,最低的写速度只有10M。最便宜的128G的只要35元,但是没说是否包邮。

楼主:
再补充一个,移速的有一款U盘也用了FC3379主控

网友A:
雷克沙S57呗
用的ZC3281,性能比3379好点,闪存品质也过关
虽说3379纠错好,但也架不住小厂往上贴黑片Q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克沙S57呗
用的ZC3281,性能比3379好点,闪存品质也过关
虽说3379纠错好,但也架不住小厂往上贴黑片QLC ...

嗯嗯,多谢回复,我也觉得雷克沙S57不错,闲鱼上有家卖64G 24元包邮的,不知道真假。还有好奇,雷克沙S57和V400除了外壳不同,里面的芯片是不是一样的?您知道么?

网友B:
刚帮人改了个,写50读110,这个主控温度也不高,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帮人改了个,写50读110,这个主控温度也不高,还是不错的

请问您用的什么存储芯片?我看用QLC的片子改的写速度也上不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帮人改了个,写50读110,这个主控温度也不高,还是不错的

看我的pslc,写入80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我的pslc,写入80

请问是QLC模拟PSLC么?TLC芯片可以模拟成PSLC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我的pslc,写入80

请问是QLC芯片模拟成PSLC的么?TLC的可以模拟么?总觉得QLC的寿命会低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您用的什么存储芯片?我看用QLC的片子改的写速度也上不去。

B47 紫薯布丁

楼主:
好的,专业,看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是QLC芯片模拟成PSLC的么?TLC的可以模拟么?总觉得QLC的寿命会低一些... ...

3379对于新制程颗粒支持比较好,Intel N38制程的QLC开pSLC后写入速度可以达到100MB//s,192层的N4PA开pSLC之后写入有110了

网友D:
Intel N38制程的QLC开pSLC后写入速度可以达到100MB//s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79对于新制程颗粒支持比较好,Intel N38制程的QLC开pSLC后写入速度可以达到100MB//s,192层的N4PA开pSL ...

好牛啊,只要没有大破浪,80M/S已经很快了,受不了很多国产U盘的大波浪

楼主:
引用 网友D:
Intel N38制程的QLC开pSLC后写入速度可以达到100MB//s

请问INTEL的QLC芯片寿命会长一些么?全程读写300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INTEL的QLC芯片寿命会长一些么?全程读写300次?

开PSLC模式之后寿命肯定不用担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牛啊,只要没有大破浪,80M/S已经很快了,受不了很多国产U盘的大波浪

只有不大波浪这一个要求的话,TLC就行,3379+TLC是直写的,速度快一点的颗粒有海力士V6V7这种,直写65~70MB/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不大波浪这一个要求的话,TLC就行,3379+TLC是直写的,速度快一点的颗粒有海力士V6V7这种,直写65~70 ...

感觉不错,您知道市场上哪种品牌型号的U盘是采用这种架构的???或者得自己DIY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不错,您知道市场上哪种品牌型号的U盘是采用这种架构的???或者得自己DIY了? ...

DIY呗(
闲鱼逛逛有很多的

网友:
一芯的这主控有这么好么?我都用固态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