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各位老师,家庭入户水表前6分铜阀,是铜截止阀还是铜闸阀?

楼主(2024-07-04):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 一般家庭入户,6分水表前,6分铜水阀,是铜截止阀还是铜闸阀?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时间长了的话,这个6分铜水阀,总有点漏水或 关不死,想买一个铜阀备用,万一坏了的话,可随时更换。

网友A:
截止阀、球阀、闸阀都可以用,你这个是截止阀

网友:
买一个铜阀备用

网友:
这种我们这边就叫截止阀

网友:
看这个造型是闸阀

网友:
水井里的东西不都是自来水公司的么???

----------------------

网友:
用个大扳手把它拆开,里面应该是水垢多了,打磨打磨估计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止阀、球阀、闸阀都可以用,你这个是截止阀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请问老师,你从我发的图片,是如何看出,我图中这个阀,是铜截止阀?而不是闸阀?
如何分辨?

网友:
闸阀要有收纳闸的空间,比较高,你这个应该是闸阀中的针阀,进出分反向,球阀一般90度快开

补充内容 (2024-7-10 21:14):
笔误,应为截止阀

网友:
水表前管道配件的所有权归供水单位。

网友:
看着像是闸阀

网友:
可以考虑这种。

网友:
我家的只能转90°

网友:
你这是闸阀

网友B:
闸阀,截止阀安装有进出方向。

网友:
管它什么阀,装上能用就行

网友C:
个人比较喜欢用球阀

网友:
拧一下,只能拧四分之一圈的是球阀,能拧多圈的有截止阀、闸阀……这个看上去像闸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闸阀,截止阀安装有进出方向。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比较喜欢用球阀

球阀最大的缺陷是里面的球一般是钢镀铬的,容易生锈,再就是球与杆的连接仅仅是在球上开一槽,杆一端是扁平的,插入球上那槽,问题是槽太浅杆太瘦,很容易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