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帝色便携式咖啡机CF-1801BGC,请问这块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4-07-04):
T-colors的便携式咖啡机,带加热功能,电池还是可拆卸的,有一次充电的时候机身巨烫,然后就充不进了。拆开看下怎么回事

这三个白色的塞子下面有三颗螺丝,拧开后就可以把机身抽出来

这里是电机和水泵

电路在这里,只能看到这么多

从充电面板那边打开,可以看到大部分电路了

图片是补拍的,烧掉的芯片已经拿掉了。
看着应该是U3这个芯片烧掉了,丝印打磨掉了,看不到型号,sop8规格的,电路的作用应该是将USB的5v升压到电池的充电电压,有哪位大神知道这块芯片应该是啥型号吗?
拿掉芯片后只是不能充电了,按键、指示灯和电机都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
U3都烧了啊

网友A:
另加个充电板连接电池

楼主:
就是U3,不知道啥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加个充电板连接电池

有关键词吗?不知道该怎么搜

网友:
另外加个3串充电板,

网友B:
看了一下,好像PW4053A符合这个走线,不过可能要改一下充电电流。

网友C:
一般锂电池就2个脚,这个搞了10个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锂电池就2个脚,这个搞了10个脚

好像大部分脚都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锂电池就2个脚,这个搞了10个脚

ic,加热器,电机,不同电压和功率,分别供电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关键词吗?不知道该怎么搜

3串锂电池充电模块

网友D:
芯片有点象PW4053A,你对照一下。芯片底部是第9脚,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好像PW4053A符合这个走线,不过可能要改一下充电电流。

看着应该是了,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3串锂电池充电模块

谢谢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片有点象PW4053A,你对照一下。芯片底部是第9脚,接地。

应该是的,拆下来的芯片底部确实有接地,感谢大神

网友(2024-09-21):
电池加热水吗?这个有点逆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