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天马电风扇坏了,不知道该换哪个

楼主(2024-07-04):
       去年跟风买的天马电风扇,还没到一年就坏了,找到淘宝,发现跑路了,问了新东家永速,不卖主板,无奈只好自己维修
       先是电源适配器发烫,测试电压一直10+到28随机跳变,换了一个新适配器,发现插上电后,适配器指示灯一闪一闪的,大概0.5s闪一下,测了进线电压(电线连着电路板),0-5v随机跳变,摸了下马达控制驱动,几秒钟就发烫,并且背板都摸着明显热感,测了一下连接电机的电压,发现电压有规律的0v和1.5v跳变,频率和电源指示灯变化一样,中间均未按开关
      不知道哪个坏了,希望有人能提供一下思路,先说说我的想法
       首先,电源控制芯片可能坏了,插上电没按开关就带电了,不是很确定
       其次,这个马达控制ic应该也是坏的,插上电明显发烫,应该是短路了
       不知道应该怎么修,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天马厂家跑路了

但当时三四十是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马厂家跑路了

但当时三四十是真便宜

我买的时候58,天马跑路成了永速,但天马也确实没维修了,头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时候58,天马跑路成了永速,但天马也确实没维修了,头疼

不怕,这么多人都买了陆续会出问题的

之前不是有人把遥控破解了嘛

网友:
芯片发烫大多都是芯片坏了

网友B:
建议换成通用驱动板

网友C:
建议直接换个通用驱动板,未来无忧,这类风扇要用好的电源,这样就不容易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直接换个通用驱动板,未来无忧,这类风扇要用好的电源,这样就不容易坏了。 ...

哪种驱动板啊,我看到都是旋钮的,这个我也打算能救就救,两手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换成通用驱动板

哪种通用驱动板好点啊,是不是换了就没有摇头功能了

网友D:
可能是电源坏了,使驱动Ic损坏,更换驱动IC应该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电源坏了,使驱动Ic损坏,更换驱动IC应该好了。

确实,我用试电笔试了马达驱动,试哪个脚都是通的,不过主控芯片会不会也坏了呢,因为用好的电源插上去,驱动ic就发热,我并没有按开关

网友E:
这么说,去年没赶上也算幸运

网友F:
只要电机是好的,可以用通用板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说,去年没赶上也算幸运

他家电源有问题,而且主板很简陋,今年的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要电机是好的,可以用通用板改装。

哪种通用板啊,我看到有好多种

网友G:
手艺好的话更换驱动IC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艺好的话更换驱动IC应该可以吧。

我有加热板,可以换驱动,马达驱动肯定坏了,主控我不知道是不是也要换

网友H:
你用的多少v电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用的多少v电源啊……

12v。不是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直接换个通用驱动板,未来无忧,这类风扇要用好的电源,这样就不容易坏了。 ...

我找了半天,大部分都是不带驱动的pwm,带驱动的要么过小,要么过大,而且也不带摇头,我感觉很难找到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