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又做了一对点焊笔,折腾双电容点焊机终于可以告一段落了。

楼主(2024-07-04):
4月份买了控制板,用2块电动车电瓶组了点焊机,电流1100-1200A左右,效果还可以。晒晒我的新玩具,点焊机控制板+电瓶,点焊0.1的镀镍钢带好的超出想象。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494&fromuid=1794451
(出处: 数码之家)
都说电容的好,5月份又剁手了2个电容,搭配之前买的控制板,电流只有900-1000A左右,效果差强人意。没忍住,又剁手了2个超级电容:NESSCAP 2.7V/3000F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053&fromuid=1794451
(出处: 数码之家)
分析原因,整机内阻太大,约5毫欧左右,13.8V电瓶内阻6.5毫欧,13.8/(5+6.5)=1200A;2串电容内阻0.4毫欧,5.4/(5+0.4)=1000A。数据差不多对。
于是从减少整机内阻上下功夫,总体原则是能用铜的不用铁的,能用紫铜不用黄铜,由于没有压接能力尽量采用螺纹连接。
整机内部连接用铜排、全部换铜螺丝,比较简单。折腾点焊笔走了很多弯路,今天得闲,终于做了一对相对满意的。

1根61厘米、1根66厘米,单根内阻不到0.9毫欧

材料,1米6AWG16平方硅胶线,8*5铜管,6MM焊嘴、3MM紫铜铆钉,机米螺丝,板牙攻丝。

为便于拆卸,另一头用了电焊机DKJ10-25插头,这个是黄铜的,没办法。橡胶套就不用了。

装机,正表笔到MOS管1.34毫欧,负表笔到mos管0.88毫欧,这个控制板是5个8409并联,整机内阻差不多2.5毫欧。理论上5V电压可以到2000A吧?

实测4.75V电压时1600A左右,7ms单脉冲点焊0.2镀镍可以达到撕裂效果。

充电满5.38V再试下,感觉强了些,火花也大点,8ms粘针了,撕开看怎么6ms开始好像都把电池点穿了,可屏显电流依然是1600A,请高手解惑。

再说一下做点焊笔走的弯路,25平硅胶线和实心铜棒,线太粗了不易弯折,死沉死沉的,而且实心铜棒没有台钻,手电钻钻孔、攻丝等加工困难,实际内阻和16平方线+铜管相差不大。

贪便宜买的号称稀土合金铝线,16平方3米、25平方1米都是1、2块钱,比普通铜线软很多但没有硅胶线软,单线测内阻都可以,一连接起来莫名其妙多几毫欧、且味道难闻、放弃。

25平方铜线非硅胶,80厘米内阻0.8毫欧,就是太重和硬。

最后剪2段硅胶管当笔帽,OVER,欢迎探讨。。。

网友:
台钳看着挺不错

网友:
夹电池的是篆刻用的夹具?

网友A:
不可能告一段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告一段落的

其实也没大用,点了300多次,实际就组了3组3串18650。

网友B:
电池侧壁薄,同样的电流可能熔穿。  点焊笔确实是最难的部分, 为了减重,我最后还是入了液压钳。  其他方案用着用着线阻就跑偏。  点焊可以试下2脉冲,理论上比单脉冲的要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侧壁薄,同样的电流可能熔穿。  点焊笔确实是最难的部分, 为了减重,我最后还是入了液压钳。  其他方 ...

这个控制板还可以,双脉冲理论最大可以做到20+20毫秒,但厂家说明书建议是能单脉冲点住就不用双脉冲,所以很少试双脉冲。。。

网友:
不可能告一段落的

必须有下一步

网友:
我看中了夹电池的夹具?

网友(2024-10-26):
黄铜电阻率太大,还不如用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