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问大家这个充电器丝印E27A9芯片是什么型号?网上查不到!

楼主(2024-07-04):
这个芯片是一个48V的电动车充电器上面的6脚电源管理芯片,但是根据这个型号在网上无法查到。

有知道的老铁吗?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分析电路,找替换芯片直接代换。

网友A:
去1688搜一下丝印,或许能找到。

网友B:
你自己看看线路,我看了下,应该可以用OB2263替换,你找OB2263电路和板子对照下即可得出结果

1脚地,2脚接光耦,6脚接mos管,5脚是电源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看看线路,我看了下,应该可以用OB2263替换,你找OB2263电路和板子对照下即可得出结果

1脚地,2脚接 ...

好的,非常感谢!我自己对一下文档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1688搜一下丝印,或许能找到。

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