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VC890D 2024款 比以前好操作了

楼主(2024-07-04):
胜利的VC890D2024最新款,用的是硬芯,SD7501.改了拨盘,比以前好操作了,去掉了塑料套,这个直接做成了一体的

网友:
用AA电池的当心漏液,一个胜利钳表就是aaa的,没放充电电池,结果漏液,然后现在屏幕瞎了

网友A:
胜利的表还算有良心,保护基本到位。就是拨盘设计需要优化点。。。

网友:
现在还带测三极管放大倍数的功能,真是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胜利的表还算有良心,保护基本到位。就是拨盘设计需要优化点。。。

24款的拨盘很好用,就是这个芯片差点诚意,虽然用了硬芯,不过型号老旧,反应偏慢,好在稳定性不错

网友:
我已经踩过坑了,还是2020款的好,这个校准几次就废了,老款随便弄

网友B:
内部风格也改了,尤其是表笔插座的结构。以前是焊到电路板上的。不知道是不是代工的。

网友C:
嗯,要是0660就好了,绝对有竞争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部风格也改了,尤其是表笔插座的结构。以前是焊到电路板上的。不知道是不是代工的。 ...

VC9804也是这种表笔插孔结构,这种结构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要是0660就好了,绝对有竞争力

0660要找2020年以前的才有,上一个版本好像不是0660了

网友D:
硬芯好评

楼主到手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芯好评

楼主到手多少米

八十大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胜利的表还算有良心,保护基本到位。就是拨盘设计需要优化点。。。

确实,胜利在国产表里算良心的,优利德抠门的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确实,胜利在国产表里算良心的,优利德抠门的很

优利德不是扣,举个例子,像胜利就是喜欢包养小三,喜欢在成本一定的情况下把一个产品优化到极致,优利德就是特别喜欢嫖娼,一个型号玩过了,即使再好玩,他优利德还是喜欢另起炉灶玩下一个,绝不留恋

网友A:
要说干活吗,SD7501比0660还真方便点,日常和一般电器维修,不需要那么高的精度,电压误差不超过0.5%,电阻不超过1%(当然如果能做到电压不超过0.1%,电阻0.5%更好)就行,这对SD7501来说毫无压力,SD7501稳定快,反应也迅速一些,手动档的电阻测量,基本上秒出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说干活吗,SD7501比0660还真方便点,日常和一般电器维修,不需要那么高的精度,电压误差不超过0.5%,电阻 ...

SD7501这货我感觉最应该是用在磷酸铁锂的电车上,做成库仑计,现在的各家电车好像很多几十万元的车都没用库仑计,磷酸铁锂的电量没法精确测量,7501真是又便宜又快,电路也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优利德不是扣,举个例子,像胜利就是喜欢包养小三,喜欢在成本一定的情况下把一个产品优化到极致,优利德 ...

2024开始感觉胜利策略变了,设计换人了,不过也没可玩性了,可惜了,一直想搞个20款的9806+对比UT39E+太贵了

网友:
不知道大家发觉了没,采用SD750X的数字万用表。动了后盖上面两个螺丝。即把后盖上面两个螺丝转松紧就会发现直流电压值会变化很大。比如输入固定12.50v直流电压,然后把后盖上面两只螺丝退出松后盖,就会发现电压变化很大。目前发现采用SD750X的表都有这现象……

网友:
做工还可以吧!

网友:
外观丑死了,还是老款稳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