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落地转页扇卡扣转轴坏了,如何维修?

楼主(2024-07-04):
塑料转轴,

有一面轴断了,该怎么修?

网友:
量一下多粗,直接用钻头打穿,里面插入同直径的铁丝,比如钢钉、螺丝之类的东西。
若还能找到断掉的,自己又没电钻之类的东西,可以先用胶水粘上,再用火烧红细针、钢丝之类的东西,从那个中心插入,进行加固。

网友:
钻孔然后拧一颗大小合适的自攻螺丝代替转轴

网友A:
万能的网购解决一切难题!没有买不到的只有搜不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能的网购解决一切难题!没有买不到的只有搜不到呢

真没找到这种配件

网友:
用大小合适的螺丝替换下

网友:
3D打印配件

网友:
胶水粘接,或者直接钻孔扩孔后装个内螺纹。

网友B:
这是干嘛的?卡网罩的?如果是卡网罩的,直接找铜丝绑起来即可,我就是这样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干嘛的?卡网罩的?如果是卡网罩的,直接找铜丝绑起来即可,我就是这样干的 ...

是固定卡扣

网友C:
剪一截2.5铜线,用烙铁烫上去

网友:
加工两根管子,两节斗改成一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剪一截2.5铜线,用烙铁烫上去

2.5铜线强度是否可能不够?

网友D:
这个好搞吧,掉下的转轴中间钻个孔,再用自攻螺丝直接拧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搞吧,掉下的转轴中间钻个孔,再用自攻螺丝直接拧上去

塑料有些老化,钻孔可能整个转轴会散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塑料有些老化,钻孔可能整个转轴会散架吧

既然老化了,修也没意义啊,直接pdd上买一样的配件

网友:
这个,设计的时候,就已经想好,计划性报废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5铜线强度是否可能不够?

足够了,耐磨易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