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我也来拆拆九联科技UNG221N家庭网关

楼主(2024-07-04):
之前看到有机友拆了九联科技UNG221N,我手上也刚好有一台,今天我也拆开看看,

另外个拆机帖

拆九联科技UNG221N吉比特无源光纤接入用户端设备(GPON ONU)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318&fromuid=1553294

网友:
谢谢分享,做工都差不多。反正集成度很高。

网友A:
感觉像阉割了好多功能。
集成度高了,看着就那么几个模块。

网友B:
图上的两个类似方框的位置,应该是设计了屏蔽罩的吧?只是生产时没有加上?

网友:
功能越来越多

网友:
芯片集成度原来越高了  以后是越来越便宜了 越来越好了

网友:
通用的,做工都差不多。

网友:
板子很简洁

网友:
成本控制得不错。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
双频共用天线,头一回见这种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阉割了好多功能。
集成度高了,看着就那么几个模块。

确实阉割了不少,2.4g跟5g各自只有一根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上的两个类似方框的位置,应该是设计了屏蔽罩的吧?只是生产时没有加上? ...

省成本啊,抠到家了

楼主:
今天又拆了一次,做点散热小改造

增加了散热鳍片

在外壳增加了些打孔

打孔用的是这货

网友(2024-08-12):
我想知道这个玩意是啥CPU

网友(2024-11-27):
现在新装的不带ap了

网友:
盖上了翻修的章印,,是返修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