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请教:kindle电子书外屏和内屏之间是用什么胶粘的?

楼主(2024-07-04):
手头上有个闲置的kindle paper white3,搞成电子日历用了,原本想改改背光(人来开,人走关),结果拆机的时候,一不小心把外屏(应该是导光的)和内屏给分开了,现在开背光后惨不忍睹。请教一下,这个外屏和内屏之间用什么胶粘的,用什么东西可以吧残胶清理干净?有知道的朋友,希望多多指教!先谢谢了。

现在的屏幕:

网友A:
建议重新买个屏,一般人应该搞不定这活...

------------------

网友:
有胶拿酒精擦

网友B:
怎么弄成电子日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重新买个屏,一般人应该搞不定这活...

------------------

不值当的,就是吃灰的,搞坏了拉到

楼主:
酒精没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弄成电子日历的?

本坛上搜:家庭助理,有个朋友发的贴子

网友:
这个得问修手机的,找找修手机屏幕的视频把,我刷的拆修苹果手机经常见到边缘封装除胶的小电动工具,面板除胶是刀片+酒精,专业的就不说了,没设备,设备我也不认识

网友:
买那种除胶剂,然后买定影胶,就是照射紫外线后固化胶水,操作起来挺难的不过

楼主:
谢谢大家,我买点除胶剂之类的试试,折腾废了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