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c-dc降压小板,单节锂电1.5v

楼主(2024-07-04):
自制dc-dc小板,嘉立创免费打板5张,3天后给我寄来10张,估计觉得我的板太小,赠送吧。
输入是一节磷酸铁锂电池,输出设置的是1.5伏,我接了一个3.3兆的假负载,测得输入电流是1.9微安,这个转换芯片的静态电流厂家说是1 微安,刚刚剪掉了那个电阻,输出开路,测得输入电流是1.8微安。
这个模块我打算用在鼠标上,替换原来的线性降压芯片xc6206。静态电路差不多,动态的效率那就天差地别了。
首次嘉立创打板,挺成功。以前都是搭棚,这么小芯片实在没信心搭棚了。其实这个板子还可以再紧凑一下,还能缩小一半。

网友A:
可以做成跟电池一样粗的圆形板子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成跟电池一样粗的圆形板子哈哈

小于1cm的板子嘉立创不免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于1cm的板子嘉立创不免费。

可以几个排在一起回来自己切开啊...

---------------------

网友B:
好创意,能画板子的都是高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创意,能画板子的都是高手



网友:
做成圆形或者细长条型,贴电池上,用起来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成跟电池一样粗的圆形板子哈哈

确实可以做成跟电池一样粗的圆形板子

网友:
3.7V锂电能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可以做成跟电池一样粗的圆形板子

人家专用的芯片是集成了充电和升压模块,再加个typec母座,整体也就3mm厚以下。我用这个芯片再加上充电管理芯片,再加上母座厚度至少得5毫米以上。
自己手工还是内置到负载里吧,我已经塞到微软蓝影4000鼠标里了,开机输入电流达到最高54ma,平稳时20ma,低功耗时我的可调电源显示0.000ma。我估计实际鼠标开机电流(1.5v)能达到100ma,工作状态40ma。

网友:
两个电容放反面就更小了

网友:
静态电流1.8微安,功耗真小啊

网友:
能画板子的都是高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现在画板子没有门槛了呢,在JLC EDA上熟悉一阵就能上阵.这个不像AD或者PADS,没有谁带一带太难展开局面了.做设计难的还是方案设计,在没有抄板的情况下基本靠自己脑洞大开想像然后算计得失.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人家专用的芯片是集成了充电和升压模块,再加个typec母座,整体也就3mm厚以下。我用这个芯片再加上充电管 ...

你这耗电太高了吧,我记得之前测我我鼠标开机瞬时最大电流大概就30+mAh,移动时最高大概20mAh,点击最高13mAh,停止时3mAh...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画板子没有门槛了呢,在JLC EDA上熟悉一阵就能上阵.这个不像AD或者PADS,没有谁带一带太难展开局面了. ...

讨厌要手机号注册,不然我还真会去学习一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耗电太高了吧,我记得之前测我我鼠标开机瞬时最大电流大概就30+mAh,移动时最高大概20mAh,点击最高13mA ...

我的是微软蓝影4000,你的是什么鼠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微软蓝影4000,你的是什么鼠标?

富勒M65和创享CM670都差不多...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839805

网友:
1.8uA,超低空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