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热成像仪分析插线板指示灯屡烧毁限流电阻原因及解决方案建议完全篇

楼主(2024-07-04):
参考之前发的帖子,关于公牛新国标排插 指示灯降压电阻烧坏的原因分析: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1234-1-1.html

现在再补充两个新国标插排的指示灯问题,作为分析帮助,使用热像仪直观便于理解。

【第二个例子:新国标公牛403无线】
指示灯电阻已经烧糊,LED有光衰现象,亮度比刚买的时候低。电阻是四色环200k,1/4W的碳膜电阻,先上重点,实际通电状态时候,这个电阻如何?

可以看到,220V除以200k=0.0011A,看似不大,但是电阻的功耗是0.0011A乘以220V=242mW。已经几乎等于1/4W,也就是250mW。电阻在满负荷运行情况下,发热极为巨大,烫手!这种长期热量下,电阻怎能不容易坏呢?而且还浪费了宝贵的国家能源,全国有多少个插线板,计算一下巨大的数量,就晓得浪费电能有多严重了?

本文,假设电阻分压220V,因为市电几乎都比220V高,LED分压的2V可以忽略,简化计算,认为电阻上的电压是220V。

【第三个例子:新国标泰力RE330,泰力也是插线板领域的老牌子大型企业】
指示灯电阻非常热。电阻是四色环150k,1/4W的碳膜电阻,比起公牛200k 更小,先上重点,实际通电状态时候,这个电阻如何?

直接上结果,烫的厉害的温度

实物是这样的

电阻是150k的

可以看到,220V除以150k=0.0014666A,看似不大,但是电阻的功耗是0.0014667A乘以220V=322.667mW。已经大于1/4W,也就是250mW。电阻在超负荷运行情况下,发热极为巨大,更烫手!

【各种插线板普遍烧电阻和指示灯的原因:限流电阻阻值太小,电阻功率太小,电阻耐压值太低】
100k,150k,200k,1/4W碳膜电阻或者金属膜电阻不合理!

首先看看电阻功率和使用电压的表格,1/4W的电阻,最高使用电压是250V,而日常生活中,市电名义有效值是220V,230V也很常见,尤其夜间,市电的峰值是220V乘以根号2等于311V,
所以,如果使用单颗电流电阻,那么建议至少选择1/2W,最高使用电压350V的规格。

另外,电阻的正常工作温度是不应该70度,80度的,这个是有安全隐患的!而之所以电阻温度这么高,错误的选择了很小的阻值是原因,150k,200k,导致电阻功耗超过或者达到了1/4W的满载功率。合理的建议是如果使用1/4W,可以串联两个200k,每个分压110V,这样每个电阻功率降低,耐电压也满足。如果使用单颗电阻,那么建议至少1/2W功率。

当然,再串联一颗1N4007二极管,进一步降低电阻发热,同时反向保护LED,那就更好的建议了!

后续:终极篇用热像仪校验更换插线板指示灯电阻的效果及阻值功率建议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1410-1-1.html

网友:
用个1M或者2M的,这样应该也能亮,有一些测电笔就一个2M电阻和一个LED,反正我看这种测电笔我不敢用。

网友:
也许是成本原因,也许是计划性报废...

--------------------------------

网友:
按照本坛的帖子,串了一个103电容,0.016瓦,不知道发热情况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5568-3-1.html

网友:
我买了高亮LED,串4M的电阻亮度也足够用了

网友:
我就想知道那个热成像仪多少钱买的?

网友:
其实4m电阻+二极管都可以,烧指示灯的插板大把的,还是那个坛友说的对,可能设计人员想用一颗LED照亮你的夜晚

网友:
发光二极管可以用高亮的,电阻可以再大点,用M级别的,就解决电阻发热问题了

网友:
有了热成像,真是啥都要来分析分析,羡慕!

网友:
有厂家竟然使用1/8W的电阻可以想象温度有多高,换1/2W电阻很有必要。

网友:
加大限流电阻的阻值、降低功耗才是正道

网友:
厂家用的都是最低成本的而且是杂牌碳膜电阻,碳膜本来就不能超额工作,套了热缩管之后散热变差,寿命更加短

换成0.25W的正规金属膜电阻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前提是正宗的,因为市面上便宜且包邮的基本是假金属膜,而真的金属膜0.25W100颗也就1.3元~1.5元

网友:
大牌的也不容易坏,插了好多年了才坏过一两次

网友:
我改过现在指示灯里面就换成1M的电阻,功耗降低到1/10.高度也可见。

网友:
看来我要动手改插排了

网友:
分析研究的很详细

网友:
我几年前就有发过帖,一个公牛插板空载功耗0.7瓦,指示灯附近外壳摸着发热。拆开断开了指示灯,另外加了一个带指示灯的开关,功耗0.1x

网友:
这个帖子解开了我的疑惑,也证实我的判断。家里有个带指示灯的排插和一个这样的双断开关,每次去关的时候就感觉到外壳发热,也没接大功率的用电器,怎么会这么热呢?原来原因真的是这样。
热成像仪好评。

网友:
500KΩ的0.5W-1W的电阻就好很多了

网友:
用M级电阻,电阻本身也是耗电的,电路总功率是增加的。限流电阻的目的之一是电阻先坏,保护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