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S-imagotag 2.66 价签改时钟

楼主(2024-07-04):
墨水屏我是蛮喜欢的,可惜配件价高,还好有某鱼,改了好久了,用了差不多快一年,最近发现黑屏不好好刷新,本来打算拆掉换st7565 ,就拍照留个纪念,看了一下坛子里没有,就发上来给大家个参考吧。我买的是局刷的,当时应该是6元买的 。

打板不是我擅长,既然节约就飞线处理吧。

先看成品图吧

下来是背面飞线图

把原来的cpu 用烙铁烤了取下来了,这样就不会影响我的走线
我的主控是esp8266

开发用的arduino 代码不是很专业,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代码就不全贴了,给出关键代码 应该都能看懂

接线定义及 库
//接线定义
// mapping from Waveshare 2.9inch e-Paper to Wemos D1 mini
// BUSY -> D2(4), RST -> D4(2), DC -> 5, CS -> D8(15), CLK -> D5(14), DIN -> D7(13), GND -> GND, 3.3V -> 3.3V

// mapping example for AVR, UNO, NANO etc.
// BUSY -> 7, RST -> 9, DC -> 8, CS-> 10, CLK -> 13, DIN -> 11

// include library, include base class, make path known

#define  WDSIZE 24  //星期字体大小
#include <ESP8266WebServer.h>
#include <ESP8266WiFi.h>

楼主:
这编辑器太难用了,反复几次贴不上代码?

网友:
搞得很漂亮啊

网友:
还不错,是数据线供电吧

网友A:
墨水屏寿命怎么样了

网友B:
原来主控是什么?n52810吗?
我也买了2.66寸的,外观和你的不太一样,我感觉是一个屏

网友C:
前几天刚刚花了25买了个成品,离线版的感觉挺不错的…现在连烙铁都不想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墨水屏寿命怎么样了

现在看差不多1年半左右,可能跟我的代码也有关系。需要再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主控是什么?n52810吗?
我也买了2.66寸的,外观和你的不太一样,我感觉是一个屏 ...

不是52810 ,是cc1100什么的,买回来全把芯片去了,找不到了,主要是别的代码不会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刚刚花了25买了个成品,离线版的感觉挺不错的…现在连烙铁都不想碰了… ...

我差点也想买了,主要是esp8266功耗太高了,下不来,msp430还是低啊,可惜不会玩, 自己玩就是想怎么显示就怎么显示。

网友(2024-10-04):
ses黑白的显示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2024-12-16):
手艺很不错啊

网友(2025-02-25):
学习一下,看看自己能不能也改一个

网友:
我100来块买了一个成品,里面带锂电池的,待机半年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