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最近又买了好多薄膜电容,以低耐压大容量为主,看到排名第一的C3H电容...

楼主(2024-07-05):
看到排名第一的C3H电容,心里又痒痒了,感觉这是一次探究D值与介电吸收的好机会。
其实没想把表格发到网上的,所以内容记得比较随意,后面三列分别是长度,宽度,价格。大家凑合看。
这个C3H是卖家乱发货我才得到的,从其它电容可以看出来很明显我买的都是一些小尺寸电容,原则上根本不可能买这类1000V耐压的IGBT吸收电容。
然而C3H的ESR居然比同样1uF的其他MKP电容明显低一截(当然我指的是1kHz的ESR,否则不会用"居然"这个词),我不清楚C3H是Film还是Foil,不过假设10kHz ESR全部由引线电阻+薄膜电阻贡献,然后减掉这部分电阻的话,C3H在1kHz下的介电损耗也是低于竟品的。同时,同容量的不同的电容,用1kHz ESR减掉10kHz ESR的结果也各不相同。
————————
这样的话,就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来测量这个争论不断的问题了——电桥测出的性能,和双积分ADC测出的性能,之间的关联到底有多大?
不过我得先买个双积分ADC

。。。。

楼主:
表格后面还有一截,很明显,倒数五名都是MKT。前面有些也是MKT。

楼主:
困死了,在写两句补充一下前面不严谨的地方:
❶1kHz的介电损耗用 1kHz ESR - (10kHz ESR - 0.1*1kHz ESR) = 1.1*1kHz ESR - 10kHz ESR 应该会更精确些,同时也意味着10kHz ESR不该小于1kHz ESR的十分之一,否则就是电桥误差。
❷电容的实际容量不等于标称容量,不过实测下来常规电容都没啥误差,就没记录这一项,主要是安规电容容易容量偏小。如果容量偏小,那么计算出来的介电损耗肯定虚高。

网友A:
积分电容要尽量是一个理想电容。这点应该没啥问题吧。首先挑材质(类型),然后上设备筛选。
很多人用电桥筛选,其实原因很简单,首先就是电桥容易获得的设备,其次,电桥筛出来的“优质”电容,大概率上其它电桥测不了的参数,也不会很差,虽然不是绝对的。至于有没有D值很差,介电吸收却很理想的电容,就不清楚了,如果谁能找到这种电容,可以做个积分测试。还有就是,D值和介电吸收都很优秀的情况下,做更高要求的积分测试,谁的权重更大,好像也没人做测试。
总之,一般需求下,用电桥筛选并没有错,而且事实上筛出来的电容确实满足我们一般需求,可以提高积分电路性能,至于你要精益求精,更上一层楼,可以再做其它性能参数的筛选。
其实最好的筛选方法就是用实际的积分电路做测试,而不是纠结极致的参数差异,比如D值0.00002就一定比0.00004效果好?到了这个级别的对比,大家都很优秀,谁更好?恐怕只能装到积分电路里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积分电容要尽量是一个理想电容。这点应该没啥问题吧。首先挑材质(类型),然后上设备筛选。
很多人用电桥 ...

我的观点是电桥如果能调到更低的频率,比如5Hz,同时具有非常好的相位精度,应该能很好的体现用在双积分ADC的性能。
另外之前我似乎发现,耐压更高的MKP似乎介电吸收更烂,比如WIMA的FKP就不好。很多低耐压比如450V 250V的往往还行。有点反直觉。

网友:
哈哈,看不见实物

网友:
怎么只有表格

网友:
没有看见电容

网友:
盼着开开眼,没成想一堆表格电容

网友B:
你买的电容都是真货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129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买的电容都是真货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1290-1-1.html

家园负数不给看了,我买的EPCOS肯定都真的,厦门法拉可能有个别假的,因为印字比较山寨。但是其他的厦门法拉都是激光字,或者规整的印字,印字的版本实测性能和激光字的一样,那么就都是真的。其他那些乱七八糟的牌子,都没有山寨的必要。

网友C:
不同容值的电容品质比较,D值更直观
ESR比较是特定用途。例如不论容值如何,需要ESR尽量小,或小于一定值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同容值的电容品质比较,D值更直观
ESR比较是特定用途。例如不论容值如何,需要ESR尽量小,或小于一定值的 ...

这个本来是做DC/DC用的电容,没想测介电吸收。

楼主:
十分感谢我是不会修的家元资助

网友:
光文没图,不完整。

楼主:
这有啥可看的,薄膜电容都长差不多样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困死了,在写两句补充一下前面不严谨的地方:
❶1kHz的介电损耗用 1kHz ESR - (10kHz ESR - 0.1*1kHz ESR)  ...

1kHz的介电损耗用 1kHz ESR - (10kHz ESR - 0.1*1kHz ESR) = 1.1*1kHz ESR - 10kHz ESR
请问这是哪里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kHz的介电损耗用 1kHz ESR - (10kHz ESR - 0.1*1kHz ESR) = 1.1*1kHz ESR - 10kHz ESR
请问这是哪里出来 ...

这是随口说的,就是假定介电损耗在不太高的频率下,和频率成反比,这一点在MLCC的官网的ESR曲线可以看出来,(不是Z曲线)。然后粗略认为10k的ESR中有一部分仍然是介电损耗,这部分粗略认为是1k的1/10,因为1k基本不受欧姆电阻影响,假定所有都是介电损耗。两个一减再化简就是这个。
如果解方程去算,就是 1.111111*1k ESR -10k ESR,和粗略算的没啥差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随口说的,就是假定介电损耗在不太高的频率下,和频率成反比,这一点在MLCC的官网的ESR曲线可以看出 ...

如果要看D和介电吸收的关系,最好再加上PTFE电容和C0G。另外去年吧有位坛友已经测了一批数据。你可以找找看。对于体积较大的电容最好测试时做电磁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