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请问这手机是触摸屏坏了吗?

楼主(2024-07-05):
昨天手机(红米note7pro)用着屏幕无法触摸,小子三年前扔下的自己换过两次电池(手机至今已5年),指纹排线用力过猛导致断裂,指纹也无法使用。现在手机无法进入,是手机触摸屏坏了吗?重启关机等用手点不进去,上拉触摸无法触摸,不知怎样才能进入?小子得知后京东下单,但红7手机里有些信息现在弄不出来,不知如何是好,谢谢了,上两张图片。

网友A:
找个OTG线,插个鼠标试试。

网友:
只要手机是开机状态,接上一个鼠标,应该就可以操作手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OTG线,插个鼠标试试。

谢谢,连接电脑显示能充电,无法点击usb充电的更多选项

楼主:
连接电脑还是不能进入手机

楼主:
万分感谢,找出小子的转接头,能打开手机了,谢谢,慢慢研究下

网友:
嗯,按楼上的建议,OTG方式接上键盘或鼠标,就能用了。

网友:
OTG只要接上手机就能像操作电脑一样。

网友:
2楼正解,先接个鼠标凑合着

网友B:
急死个评论区,人家围观群众告诉你,找个OTG转USB的短接,直接插鼠标就可以操作了

你找了个短接然后连电脑,

根本不在一条思路上呀,南辕北辙呀

真真急死个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急死个评论区,人家围观群众告诉你,找个OTG转USB的短接,直接插鼠标就可以操作了

你找了个短接然后连电脑 ...

谢谢,开始我以为用数据线连接电脑,在电脑上操作。后才明白,找出小子的转换头用鼠标在手机上就能操作了。

网友C:
真希望以后电脑的usb接口和有线鼠标也改用C口方便手机使用鼠标。

网友:
OTG方式接上键盘或鼠标,我知道,但是没有想到

网友:
OTG能用的话,可能触摸排线也有问题了

网友:
最好用是OTG接鼠标,再不就是数据线连电脑,但要电脑装小米助力

网友:
我去,我怎么没想到,之前人家触摸摔碎了,导致触摸失灵,人家说要数据就行,我楞凭借着老脸,跟其他人借了个相同的手机,把人家屏幕给移过来,转出的数据,受教了受教了,感谢各层大佬的方法,简直如醍醐灌顶啊!!!

网友:
是啊,用oTG操作,又学了一招。

网友:
我有一个360手机触屏不行了。触屏的主板插座又被我搞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希望以后电脑的usb接口和有线鼠标也改用C口方便手机使用鼠标。

新电脑是有C口啊,不过USB-A口更普遍,用个转接也不麻烦

网友:
otg加鼠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