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控制器转把有两种电压 可以互换吗

楼主(2024-07-05):
控制器转把,有的是1.1-4.2,有的是0.9-3.7,这两种电压控制器,可以互换吗?这个电压是如何产生的?

网友A:
这个论坛修电动车的应该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论坛修电动车的应该不多吧?

这里大师多

网友B:
我测试过信号线直接上电4v车轮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测试过信号线直接上电4v车轮不转

哦,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测试过信号线直接上电4v车轮不转

你这操作相当于飞车啦,现在的控制器基本都有防飞车功能

网友:
学习了,万能的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操作相当于飞车啦,现在的控制器基本都有防飞车功能

转把应该是电压由低到高

网友D:
可以的。转把4.2v是由5v串联一个二极管压降得到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转把4.2v是由5v串联一个二极管压降得到的电压

好的谢谢

网友:
可能是转把里的霍尔型号不同。互换只要加速不窜动就可以用。

网友:
看高手回答!

网友E:
最好不要互换
控制器根据转把给的电压信号来调节电机的速度,换了就不匹配,开起来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不要互换
控制器根据转把给的电压信号来调节电机的速度,换了就不匹配,开起来别扭 ...

好的,谢谢

网友:
我的理解0.9-3.7供电4.2V  1.1-4.2供电该是5V

网友:
供电应该都是5V,现在都带防飞车,经过霍尔,电压信号变化了,厂家故意弄得两样,实际没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