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1,打印服务经常罢工

楼主(2024-07-05):
兄弟的2260,驱动还是32位,经常打印时得进系统去启动打印服务,肯定是设置自动启动,有解决办法不?

网友:
局域网跨系统打印确实麻烦,直接申请让老板买打印机

网友A:
去官网下载win11的驱动。有11的驱动。

网友:
官方网站下载最新版驱动试试

网友B:
关掉所谓的“安全”“优化”软件
自动重启计算机怎么样

网友:
我电脑也是win11,最近配了个打印机,,有时能打印,可很多时候却无法打印,页面告知需要交纳一定费用,请问老师,我该如何操作?

网友:
又是补丁惹的祸,一般操作又没法屏蔽自动补丁

网友C:
路由器带USB口的话,试试能不能远程打印?

我是这样操作的:
花20多买了个旧的无线路由,打印机插路由器U口上。平时不通电,用打印机时一起打开,就实现全家设备都可以远程打印了。

网友:
win10也經常出現類似問題

网友:
更新驱动试试,不然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
我也觉得驱动问题

网友:
更新驱动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官网下载win11的驱动。有11的驱动。

小鬼子的,最新驱动还是2017,那时还用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掉所谓的“安全”“优化”软件
自动重启计算机怎么样

下次试下,纯官版系统,杀软都自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由器带USB口的话,试试能不能远程打印?

我是这样操作的:

这个型号没有可用驱动,用近似的会出现打印时成功时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