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ipadmini2拆解最后兔做嫁衣

楼主(2024-07-05):
ipadmini2拆解最后兔做嫁衣

姐姐给的ipad mini2平板,居然用到了充电2小时开机5分钟的效果。
最后拆机换下来的电池,丢了又可惜,想着拆电芯后并到台灯电池组里用吧。

网友:
看电池没鼓包性能不会太差,充分再利用,是生活太度……

网友A:
好歹用到鼓包呀   哈哈

网友:
充电2小时开机5分钟

网友:
我儿子的mini2,屏幕挂了,我一拆结果外屏幕又撬坏了。。。

网友B:
我现在也不敢拆这类防水设备,手残急性子一下就能把屏幕给整死.

网友:
电池还可以,至少没有怀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也不敢拆这类防水设备,手残急性子一下就能把屏幕给整死.

mini2也没有防水吧。。我这次偷懒小米10s的后盖胶都没有清除,直接原胶继续用。
不过换mini2电池的时候把屏幕触摸搞一段断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歹用到鼓包呀   哈哈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3793
14%的健康度。咋用。

网友:
电池不行了,就没什么用了

网友:
mini2还能对付用

网友:
这电池,还想继续用?这没事找事吧,接到别的电池上,分分钟把别的电池给你整死

网友:
一朋友ipadmini2 16g二手评估¥15,还不是上门回收那种

网友:
充电两小时,使用五分钟,电池损耗接近寿终正寝了!

网友:
这平板能用这么久质量是真好,电池也真好

网友:
确实,之前有个设备也是电池不耐用,电池没出现鼓包现象

网友:
电池罢 工了“充电2小时开机5分钟”

网友:
充电2小时开机5分钟

容量只剩十分之一了吧

网友:
手艺很好。我这PAD1、3 、MiniPad2都放着呢,不敢拆,一拆就废。

网友:
mini 2还真不易拆,先从屏开始,结果我拆出来,外屏和触摸先出来,一层玻璃,右上角也破了,好在不影响使用。
我也是换电池,原电鼓了。

楼主换手,机子会卡不?感觉我刷个抖音好卡。没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