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汽车的慢充枪问题有遇到过或知道点相关知识的吗?

楼主(2024-07-05):
零跑T03电车原装的随车慢充实际功率2.5KW这样,近来只能充至一半电量或是一半的左右就自动停了。这个随车慢充枪中间有个控制盒。是不这个盒了中的原件有问题了?

后买来的兼容枪,中间没控制盒的能正常充电。功率3.1KW左右。缺点不能预约充电的等待时间太长(会把车载的12V铅酸电池电耗完,等待时间不能长于5小时左右)。

前面两张图是原车的随车充。中间充电插枪都是一样的。后面两张图是兼容的,中间没有控制盒,拆开充电枪头里面是个类以电容的,几条线接入在里面。

网友:
那个不是电容,也是控制板

网友:
俺是油车,不用这,没研究

网友:
随便买一个带预约的慢充就好了,这个是国标

网友:
GBT 18487.1-2015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 通用要求

网友A:
后买的兼容枪里面没有保护电路,就是一个协议模块,严格来说不安全。
原车的随车充,输出端继电器控制部分看电路板似乎有高温烧黑的痕迹?继电器可能已经不太行了,可以更换再观察。(有两路继电器,零火双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买的兼容枪里面没有保护电路,就是一个协议模块,严格来说不安全。
原车的随车充,输出端继电器控制部分 ...

谢谢大佬,重点这个原车带的随车充能工作,就是不能充满电。一般充至50%左右就停车了,车仪显示充电已结束。这个百分比不确定会有高低。但一定是不能充满的。

副厂的可能是保护机制少点。还想把那不太好的原车随车充万一修不好了,改成直接能用的呢(弄个副厂协议),有相关改造帖子吗?

楼主:
这些烧黑的痕迹可能是高温过,也可能是焊接留下的。看过没啥脱焊之类的。

原车带的随车充质量也真差,接220V的那个插头很高温,新的刚用时就是高温,随着年份增长,后来都把插座给烫变型了。把原插头连线剪了一段,再接个公牛的16A后很好,没再发热。

网友A:
指条道,看尺寸应该能放下,直接换板。(这个我也没买,不确定能用)我上次在这店里买了两块巴斯巴的板,捡漏成功,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条道,看尺寸应该能放下,直接换板。(这个我也没买,不确定能用)我上次在这店里买了两块巴斯巴的板, ...

感谢,瞧瞧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烧黑的痕迹可能是高温过,也可能是焊接留下的。看过没啥脱焊之类的。

原车带的随车充质量也真差,接22 ...

很多枪这个插头里还有一个热电偶,探测温度的,直接剪掉不行。
发热主要是和插座接触不良,插座的问题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枪这个插头里还有一个热电偶,探测温度的,直接剪掉不行。
发热主要是和插座接触不良,插座的问题居 ...

用朋友的新款同品牌随车充能用,哪怕动力电池电量90%以上也能充,4S店的充电桩也能充(公牛牌的)。4S师傅说是我的充电枪坏了,担心他的判断出错。我想省成本或换个某个部件就好了。

难道是枪头的热电藕敏感度变高了(或许就坏了这么个部件)。问题停充很久温度早已下来再插枪头,电量不太低(大概阀值高于50%,不完全确定)也是停充的,车仪表显示充电已完成状态。还有个细节,那随车充充电中停后,看中间控制盒是绿灯闪,以为还在充电,再看车仪表,显示充电已完成其实只有50%左右没充满。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朋友的新款同品牌随车充能用,哪怕动力电池电量90%以上也能充,4S店的充电桩也能充(公牛牌的)。4S师 ...

你的插座接地好不好?

网友B:
现在3kw的充电枪也就200,带控制器的

网友:
先把原厂两个继电器换掉再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插座接地好不好?

接地是好的,如果不好。也不应该会充一些时候。现在问题是中停,中停有上下偏差,40%,50%都有可能,不一定在一个阀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3kw的充电枪也就200,带控制器的

是的副厂兼容的3米线四档功率设置在230元左右,5米线在260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插座接地好不好?

接地好的,他本身也是电工。我在他的地方用他的充电器充过好的,然后把他的随车充拿到我家试过也能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3kw的充电枪也就200,带控制器的

重点是好奇。倒底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点是好奇。倒底问题出在哪里

有可能是温度太高,开壳充电试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