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买了几个表头

楼主(2024-07-05):
两种字体显示

还有李电池电量显示,不过这个没啥大用

电压表可以测60v?其实大概是从3v多点才可以,因为是两线表头

10v

简单试到20v就行了,应该是30v左右都可以

精度一般,但是我也不需要很高精度,显示个大致电压就行

网友A:
不一样,分辨率,05.03V的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分辨率,05.03V的字大

哈哈,什么不一样啊

网友B:
这是改装电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改装电车的?

不是,我也没电车啊

网友:
图三和图二

网友:
这个还行  多种显示模式 3264的屏幕吧  不错

楼主:
哈哈,应该一样大吧,照片拍的大可能是

网友C:
一口气买了四个,腰不酸了,腿不疼了,爬楼梯也有劲了

网友:
有链接吗,这种表的字体看着还挺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口气买了四个,腰不酸了,腿不疼了,爬楼梯也有劲了

哈哈,好事成双嘛

网友:
价格合适的话,这个可以有。

网友D:
准度和可视度怎么样吗?好像在谁的店里看到过,觉得不会太准,不敢要。

网友:
单片机的型号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准度和可视度怎么样吗?好像在谁的店里看到过,觉得不会太准,不敢要。

哈哈,没注意可视角度,准确度还可以吧,分辨率是20mv

网友:
非常省电哦

网友:
为啥不买数码管那种

网友:
大概什么价啊,合适的话,也搞几个、

网友:
我也刷到了。现在单片机的AD C真方便

网友:
装电动车上显个电压和电量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