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这个ES5129E芯片可以和ICL7129通用吗?

楼主(2024-07-05):
弘大的9203  4位半表,里面不是7129芯片,请教一下,这两个芯片通用吗?

网友:
这两芯片引脚定义一样的, 可以直接替换.

网友A:
看样子差别不太大,都是40脚直插。

网友B:
通用的,可能精度要校准一下,你这个表最好换一下电解电容,要是自动关机时间很短,把开关键旁边的47uf电容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差别不太大,都是40脚直插。

查了一下,确实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用的,可能精度要校准一下,你这个表最好换一下电解电容,要是自动关机时间很短,把开关键旁边的47uf电容 ...

谢谢,后面还要请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