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低成本组装橱柜感应灯,提高幸福感的家居物品,强烈推荐。

楼主(2024-07-05):
父母家房屋装修,定做两个定制的橱柜,老人比较抗拒高科技物品,不喜欢感应、遥控、联动之类的家电,顾原设计中未设计橱柜灯。但玄关柜进门处比较暗,开顶灯可以用但不是很方便,刚好厂家送来板材组装时发现做的是不要的版本,就让厂家顺便在上柜下板位置开了根灯槽。

然后某宝上,不停的找,不停的问。分了几家店,把东西都配齐后,在现场测试好,告诉装家具的师傅要怎么弄。因为上班,没办法在现场,于是通过远程探头和微信不停地与师傅沟通安装方法和位置。原来可以一次装好,因为没在现场,师傅把线头扯掉,把线布好,要自己焊接线头和安装灯槽。因为是自购的商品,厂家帮忙安装线已经不强求什么了,于是带好工具,自己焊接好,装上去。
成本,一共四根灯条,买了6米,实际使用5.6米。分两处安装,变压器两个,挥手感应控制器两个,铝合金U型槽3米,三角形明装灯槽3米,LED灯条6米。总成本119元。
过程没有拍,只有成品,需要了解怎么采购和安装的可以帖子下回复聊。

楼主:
厂家第一次送过来的板子尺寸不对,厂里面重新下单做,所以要求增加灯槽,但所有配件都是自己购买。装修公司的定制柜价格很贵。

网友A:
效果不错,,就是需要自己动脑筋想方案。

网友B:
有动手能力真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厂家第一次送过来的板子尺寸不对,厂里面重新下单做,所以要求增加灯槽,但所有配件都是自己购买。装修公司 ...

一看就是小厂货...

--------------------

网友D:
有个会亮的灯晚上很实用

网友E:
这个很使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不错,,就是需要自己动脑筋想方案。

开始只想安装一条,买了个分控开关,后来看底板下还可以安装一条,又增加一条灯条。然后换成总控开关,直接插变压器上,可以同时控制好几条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是小厂货...



装修公司的第三方厂家,前前后后联系不下10次,出现许多问题,好在叫得动,每次都肯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动手能力真好

有两个橱柜,这边拍了一个,还有另外一个客厅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很使用呀!!!

是挺好用的,后面老的经常也挥手开灯。主要是比较方便,进出随手挥一下,响应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会亮的灯晚上很实用

灯是有许多,但常用的就那么几个,这个估计以后使用的频率会很高。

网友:
灯光还行看着挺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修公司的第三方厂家,前前后后联系不下10次,出现许多问题,好在叫得动,每次都肯改。 ...

作坊货,所以问题多,大厂的不会有这些杂七杂八的问题,而且利润高人家才会有你说的"叫得动"...

网友:
晚上很实用

网友F:
这个不难的,买点灯带一贴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难的,买点灯带一贴就行

光线效果要好一定要有铝合金灯槽,开槽、走线、用什么样的变压器、开关如何控制,用手扫、感应、触碰、手动开关都有讲究,是全控还是分控,24v还是12V,什么色温,灯珠密度,灯条宽度和灯槽时候匹配,开槽是不是在板子的承受范围内?灯带不是一贴就行的。

网友:
人体感应红外灯就搞定!!

网友:
这个很好很实用

网友:
现在有成品网购,挥手即开,延时熄灭,挺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