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诡异的智能镜控制板时钟后续

楼主(2024-07-05):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0914-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0727-1-1.html
这是之前发的贴子,里面有测试过程。

本来购买了8205芯片用来替换时钟,无奈中通快递不给力,同城快递,而且在同一个区,周一下的单,周一发的货,到现在还没有收到,看物流信息。
先是去了东莞,后又去了柳州,再去了广州,目前又刚回到深圳。
这之间找了个电脑主板,把上面的晶振拆下来,是整套拆的,连匹配电容和电阻都拆下来装上,测试频率是32.7671kHz,电池供电还是慢,正常220V供电半天快一秒。
再次证明不是晶振频率导致的锂电池供电变慢。
图片上是把12V供电切断了,是两个电阻分压后给时钟芯片的IO口供电,这个端口加电LED数码管会亮,也就是芯片开机了。
把这个脚直接接到电源端口,发现用锂电池供电,数码管亮的时候,时间的快慢跟随晶振频率的快慢变化,跟220V供电一个状态了。
这说明:锂电池供电,时钟保持状态(LED数码管不亮时),时钟芯片处于待机状态,时间不准,晶振频率加快也是慢,没有测到晶振频率快慢对时间快慢的影响。
LED数码管亮的状态,也就是时钟芯片开机状态,时间的快慢与晶振频率有关。
说明这个时钟芯片设计的有缺陷。
准备再给电池加个充电IC,就这样凑和用吧。

网友:
還是連續劇,哈哈。

网友:
看这做工普通的很

网友A:
我也拆过一个这种智能浴室镜,大体构造差不多,有消雾功能(在镜后加热)、时钟功能、LED照明功能,我没发现有后备电池,感觉跟普通的时钟不太一样,断开交流电,时钟有数据保持功能(短时间断电时钟是计时的,长时间会保持在一个数值,不像普通时钟,如果没有后备电池,断电就会归零,需重新调整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拆过一个这种智能浴室镜,大体构造差不多,有消雾功能(在镜后加热)、时钟功能、LED照明功能,我没发 ...

那应该是有个数据保持的电容,找到那个电容,接上电池上去就可以一直走时了。节约成本的设计。
我这个跟你的功能是一样的,就是时钟芯片太垃圾了。

网友:
山穷水尽了,就这样用吧。

网友:
这样的结构

网友:
看来只有把时钟芯片换了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