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信号只有几个mV,什么仪器测量比较准?

楼主(2024-07-05):
一个传感器,输出只有几个mV(50Hz),用什么仪器测量比较准确?担心测量前和测量误差比较大。
测量误差是不是和万用表的测量电路有关?尤其是阻抗?

网友:
这个应该用示波器比较准确吧

网友:
热电偶 都是这样的  照样采集。随便找个ADC就行了。热电偶 都是这样的  照样采集。随便找个ADC就行了。

网友:
用示波器,一下测试出来了,不过要注意干扰。

网友:
嗯,感觉很多东西都可以测吧,比如万用表

网友:
用示波器可以测试出来

网友:
要看50Hz,是指交流50Hz;还是指直流输出,50Hz的采样率
如果是直流输出的话,34420之类的纳伏表可以测很准,3458也可以
交流,3458很准

至于仪表的输入阻抗,要看传感器的输出阻抗和需要的测量准确度

网友:
用交流数字式毫伏表比较合适吧

网友:
主要是注意干扰,其实数字万用表也行

网友:
安捷伦的6位半台式表

网友:
示波器的确可以

网友:
前面的兄弟都说了,毫伏表

网友:
四位半的ZT219数字表,其AC20mv电压档,内阻10M。几毫伏的信号,能显示成0*.***的格式,分辨率肯定够了。

网友:
楼上正解.最佳性价比.

网友A:
拿Op-Amp放大再测,绝大多数万用表没有这么小的交流量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拿Op-Amp放大再测,绝大多数万用表没有这么小的交流量程。

对于小信号放大,uV级别的,不想自己搭电路,坛友有什么小单元模块之类推荐的吗?或者有什么推荐电路吗?几个Hz到几十KHz,实在没有现成的我打算用过去的一些卡座的前置放大器IC来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小信号放大,uV级别的,不想自己搭电路,坛友有什么小单元模块之类推荐的吗?或者有什么推荐电路吗? ...

直接上X宝买块放大板省事,且不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于小信号放大,uV级别的,不想自己搭电路,坛友有什么小单元模块之类推荐的吗?或者有什么推荐电路吗? ...

对于我肯定是自己做了,因为直接买成品的模块,如果运放比较高端价格会比打样PCB还贵,而且电阻肯定是没有匹配过的所以放大倍数不完全是整数,容易强迫症。
如果要求高带宽之类的,可以每级放大10~100倍来提高带宽和THD性能,做多级放大,不要一级放大太多倍,买的模块肯定不如自己做灵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我肯定是自己做了,因为直接买成品的模块,如果运放比较高端价格会比打样PCB还贵,而且电阻肯定是没 ...

您有什么验证过的推荐电路没有,可否提供一个呢?我选的运放可能太便宜,做出来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