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拆了一个大功率逆变器,逻辑板坏的,还有修的必要吗?

楼主(2024-07-05):
逆变器坏了,有修的必要吗?

网友:
多少V的?要是好修的话修修也可以.以前一直想买个逆变器玩,把家里以前赞的蓄电池利用上,现在不想玩了.

网友:
维修应该也不难,自己研究一下,看看能不能修好

网友:
看看是何种问题,如果是直接不工作修着还好,若是逆变软故障就不好修了

网友:
有没有修的必要看个人,如果用的上又想动手搞就值得修,反之扔给收破烂的吧

网友:
如果用得到可以修一下,要是没用处还是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