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1900黑群晖过一段时间就提示硬盘故障

楼主(2024-07-05):
J1900黑裙,4T的硬币过一段时间就提示硬盘故障,需要拆卸后,电脑上格式化,然后就没事,请问这样的情况如何避免?

网友:
会不会是休眠后起不来了?群晖不了解.

网友:
这还能用吗,数据怎么办。

网友A:
群晖对硬盘要求比较高,有些小问题就会提示故障,但不排除因为供电或者接口问题导致提示硬盘问题。

网友B:
不使用劣质电源,我的黑裙常年录像,啥事都没有。

网友:
4T的硬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群晖对硬盘要求比较高,有些小问题就会提示故障,但不排除因为供电或者接口问题导致提示硬盘问题。 ...

同感,黑裙硬盘问题多半是因为供电或者接口问题,不想折腾就转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群晖对硬盘要求比较高,有些小问题就会提示故障,但不排除因为供电或者接口问题导致提示硬盘问题。 ...

原来是蜗牛机箱,现在改成大机箱,大电源,等硬盘满了再看看。据说蜗牛的扩展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使用劣质电源,我的黑裙常年录像,啥事都没有。

电源可以的,祖玛的,在蜗牛里面算是比较好的电源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蜗牛机箱,现在改成大机箱,大电源,等硬盘满了再看看。据说蜗牛的扩展板有问题。 ...

我接触的几个蜗牛机箱都没有问题,8盘的和4盘的。个例除外。电源倒是有,导致莫名重启,后来换了电源就没问题了。

网友:
把硬盘放电脑上看看smart诊断信息就知道了

网友:
不想报废硬盘就换电源,我祖玛电源的蜗牛,原装原配,当了5年软路由后还是挂了,原因就是电源不稳,还把主板弄坏了。软路由啊!就正常用,没PT,能多大功耗?玩垃圾,也不应该在电源上省钱,除非这套垃圾你觉得一套带走无所谓,主板被带走,心里还是有点不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可以的,祖玛的,在蜗牛里面算是比较好的电源吧

再好拣的也是垃圾,垃圾电源就别勉强了,长期用不行的。而且蜗牛设计寿命估计也就2~3年。不考虑换下sata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使用劣质电源,我的黑裙常年录像,啥事都没有。

请教下老哥,黑群晖添加海康摄像头 老是卡在账号密码验证这步,每次都看着输入账号密码,肯定没有错,一直纳闷是哪里的问题上面挂着三个了,加第四个出现这种情况,之前的时候加摄像头也出现这个情况,重启几次就好了就能脸上了,,。,

网友:
我的也硬盘损毁了
重新格式化装回去重组正常,但是还是坏了。
现在还没敢装进去,真的担心,真担心是背板的问题。

网友:
我的多台蜗牛运行好几年了,最长的一次400多天没重启,硬盘除了臭名昭著的希捷3T坏了(第一次一年半坏了,京东换了个回来也是一年多坏),其他所有硬盘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老哥,黑群晖添加海康摄像头 老是卡在账号密码验证这步,每次都看着输入账号密码,肯定没有错,一 ...

黑群摄像头有数量限制的,需要添加补丁后,才能增加数量。

网友:
这种情况先改善下硬盘的供电,更换下数据线。

网友:
我建议换个电源,我报废了两块

网友:
群晖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