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282电钻绞肉机批量生产饺子

楼主(2024-07-05):
已经成熟投入稳定使用了

绞肉的话很快的,两斤肉几分钟。
主要是现在外面卖的饺子包子,你真的不敢吃。
好多都是淋巴肉做的,那玩意吃多了生病。

两斤肉能包三斤饺子皮如果菜放的多的话。
否则那两斤饺子皮包两斤,还会多一点肉馅
下次包一点芹菜馅的试试,韭菜和香菇的吃腻了。
不过韭菜味的确实经典。还有啥味道的,大伙儿说说看。

网友A:
饺子,还的是手擀皮,现包的好吃。馅儿大,皮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饺子,还的是手擀皮,现包的好吃。馅儿大,皮薄。

我是外面买的饺子皮,自己做饺子皮太麻烦了。你这个饺子一看就是手捏的。

网友:
还可以自己包大馄饨。

网友B:
饺子肉馅还是刀剁的劲道好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外面买的饺子皮,自己做饺子皮太麻烦了。你这个饺子一看就是手捏的。 ...

是的,外面的饺子皮太厚了。口感不好。

网友C:
这绞肉机多少钱买的?我家里用的那种两分钟就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饺子肉馅还是刀剁的劲道好吃

您这是过于迷信了。。。。刀剁肉不均匀,费劲。而且菜板上还会掉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绞肉机多少钱买的?我家里用的那种两分钟就发热。

两三百块钱。全不锈钢的。

网友D:
这种绞肉机手摇起来都费劲,这个手电钻能带起来!

网友:
煎饺才好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绞肉机手摇起来都费劲,这个手电钻能带起来!

大有5282,驱动这个绞肉机轻轻松松。

网友E:
绞肉机多少钱?现成就是这种螺丝接口,还是要自己改?

网友:
要不试试榴莲馅的?

网友:
真巧,看到你说“是外面买的饺子皮”,我就想起前两天有个视频说外面卖的饺子皮添加了硼砂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这是过于迷信了。。。。刀剁肉不均匀,费劲。而且菜板上还会掉渣

其实迷信的是你自己,我赞同他的说法,剁的肉馅味道更好,只是剁也要有分寸,不能太粗,不能太细

网友:
自从家里有电钻,啥东需要钻的都直接买手动的,电钻比买电动的好多了
我买的打蛋器用一年就坏了,小玩意要我一百多又小又贵,有这钱够搞一套国产无刷电钻了

网友:
饺子用磨具包的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绞肉机多少钱?现成就是这种螺丝接口,还是要自己改?

绞肉机两百多,买绞龙后有八毫米螺丝孔的就行,拧个12.9的高强螺丝上去,就能电钻驱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迷信的是你自己,我赞同他的说法,剁的肉馅味道更好,只是剁也要有分寸,不能太粗,不能太细 ...

这种绞肉机是可以换刀板孔的,可以控制出肉粗细的。你要能吃出哪个是刀剁的,哪个是绞肉机的,那就有鬼了。

只是说一般而言,用刀剁的容易造成不均匀,而且也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