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N年前买的雷瓦电吹风RIWA RC-369A,换开关

楼主(2024-07-05):
如题,好久以前买的电吹风,开关不灵敏了,有时候用很大的力气才能开关。
因为之前拆过一次,看了形状以为是通用的,就买了一个类似的打算换上,结果翻车了,完全不同。

最后只能用WD40清洗润滑一下旧开关,将就用用了。

顺便测了下功率,低档700W,高档1400W,还不错。

网友:
开关坏纯属质量问题~~

网友:
开关脏了而已

网友A:
清理一下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理一下开关

这种大电流的,清洗效果不会太好

网友:
我修过这种旧开关,把开关彻底拆开,清理里面的灰尘,砂纸磨掉里面的铁锈,局部涂抹黄油(一牙签涂抹就够),修复后完好如初。

网友:
认准型号没错

网友:
电吹风还是买理发店同款的好用

网友:
可以以旧换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