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电后响一声 如何实现?

楼主(2024-07-05):
比如说电动车充满电后自动断电,想在断电后发出一声警报声。 如何简单的实现?

网友A:
这个容易的狠!毕竟就算是断电,还有电源不是!

网友B:
买个充满自动断电的插座,从继电器取信号,自己再改一个声音报警

网友:
通常充电器充满转灯,转灯电路上做文章

网友C:
你想要多响,L和N短接的那种吗?

网友:
充电完成后不是有信号的吗?这里加个报警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想要多响,L和N短接的那种吗?

就摩托防盗器那种声音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充满自动断电的插座,从继电器取信号,自己再改一个声音报警

插座有了,差点技术。 还有个防盗器,不知道那喇叭可以直接用不? 不过也怕出故障响个不停扰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容易的狠!毕竟就算是断电,还有电源不是!

我只会拿现成的东西组装一下。

网友:
充满转灯了呀
从那儿取个点,接个三极管,推个蜂鸣器

网友:
雅迪电动车在遥控锁车状态充满电自己会叫,一直想关掉,就是没有解决办法。现在充电都不锁遥控了。

网友:
从转灯电路上取一信号控制蜂鸣器

网友D(2024-09-10):
断电前与断电后响差那么几秒钟有很大的区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座有了,差点技术。 还有个防盗器,不知道那喇叭可以直接用不? 不过也怕出故障响个不停扰民。 ...

插座里的继电器不是1X2触点开关吗,比方输入公共端,负载K1,断电后公共端搭K2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断电前与断电后响差那么几秒钟有很大的区别吗?

断电前响 我也不会。 我以为断电了才有信号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断电前响 我也不会。 我以为断电了才有信号变化。

其实都不难,做一个充电器输出检测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