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原来不会修老板说的是真的,台式四线接地线

楼主(2024-07-05):
1.一直好奇为什么台式表四线没有接地,电桥有,看了修老板的测试,果然接地效果良好

2.四线接地厂家也是有的,但是这个价格感人,如何廉价的制作4线接地值得探讨

网友:
不是要用屏蔽网线来做吗

网友:
头子做工真好

网友:
这也太高级了,一组线比表还贵!

网友:
这线和插头都是镀金的啊,怪不得这么贵,一般人买不起。

网友A:
两点:

1. 单独接地线,与不会修老板坚持的屏蔽不是一回事,你图中的五根线大概率不是屏蔽线;

2. 要让单独接地线起作用,需要台表设计有接地插孔,并打开单独的接地开关,34401A没有这个设计。

来源:如何使用四线测量法测量电阻-是德科技 Keysight

测100k大电阻,测试电流是微安级,可以认为外部干扰相对测小电阻明显,
那么人为错误方法和极端干扰环境造成的数据偏差能有多大呢,就用他自己的数据:

表中最大峰峰值为0.00453,标准值100,即测试偏差小于50ppm(百万分之五十),远小于电阻本身标称误差,
所以数字看着很唬人,实际对测试结果基本没有影响。

这就是一般手持万用表/台表测试线不用屏蔽的原因。

网友:
很多仪表手册里会详细介绍四线测量原理及操作方法

网友:
那么多的线测量起来一旦有错对这么高档的表来说,应该有更多的保护电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点:

1. 单独接地线,与不会修老板坚持的屏蔽不是一回事,你图中的五根线大概率不是屏蔽线;

听不进去的

网友B:
一般来说,6.5位高位万用表的“大部分档位”测量“不用将接地线接入GND”。

只有针对DCV档100mV以下、100Ω以下才会用到四线开尔文测量法,由于线路存在一定量的电流,也就是将两条或两对线看作“电感”,会对测量结果引入干扰噪声,所以对需要将“趋肤电”进行消除。

据我所知,除了Datron1271/1281外(FLUKE8508算半个),还没那台高位万用表内部有“检零计”,所以只能通过放电管电路来消除这种“趋肤电”;因此,有大部分品牌对四线开尔文测量的金属屏蔽层单独接出来,一头接4mm香蕉头,一头接U叉或夹头。连接金属屏蔽层香蕉头插入“3A”插座,另一头接被测器件的“真地”或金属外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6.5位高位万用表的“大部分档位”测量“不用将接地线接入GND”。

只有针对DCV档100mV以下、100 ...

我不认为这是趋肤效应,万用表对能引起比较显著趋肤效应的频率是有足够的抑制比的。万用表比较敏感的是低频干扰,对于这个频段的抑制双绞线是首选。屏蔽对于4线低阻测量在6位以下得到的改善远小于表的不确定度,6位以上也只是在比例测量时意义才有些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认为这是趋肤效应,万用表对能引起比较显著趋肤效应的频率是有足够的抑制比的。万用表比较敏感的是低 ...

双绞与屏蔽线的抗干扰性能没法比,即使50Hz也是
双绞只是成本低,接线简单

网友:
金灿灿的,一看就知道可以提炼的